三星 355V4C 笔记本 换屏后键盘串键

楼主(2015-10-17):
今天有一台 三星  355V4C  木有屏      换了一块屏  后发现键盘串键,同事是要三星屏才可以,我找了好几块都一样,大师们给个建议嘛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把原屏幕上的码片换到新屏幕上就可以了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呀,都说是刷屏的程序,但是有人说换了原屏的芯片,过一段时间又会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呀,都说是刷屏的程序,但是有人说换了原屏的芯片,过一段时间又会这样,

三星还有这个毛病?没遇到过

网友:
坏屏  尸体都木有  怎么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星还有这个毛病?没遇到过

这种情况 DELL的情况多一些,三星也有这种情况的,碰到这种情况就刷码片的程序吧

网友:
哈哈  ,搞定了,自己做了一个读屏 码片的线,但不是很专业,还是可以用。

网友:
亲 这个怎么刷的啊  用编程器嘛?

网友:
刷屏幕码片。

网友:
论坛里面有,可以自己去搜索下载

网友:
键盘就没可能坏啊

网友:
按理说,换屏与串键没有关系的

网友(2015-11-16):
不上屏 外接也是串建的吗

网友:
这个好像要原装屏

网友:
屏码片的关系吗?手上一台305v4a也是串键,但是没有换过屏, 换了几个键盘一样,刷BIOS,换IO 换系统都试过了,还是串,郁闷死了

网友:
屏码片也会引起串键,这倒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刷屏程序就好了

网友:
刷码片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