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维修监控摄像机的吗?求救

楼主(2015-10-17):
大华DH-SD6480-GNA,故障现象有自检显示正常,黑屏,有活动的波纹,论坛没有修摄像机的板块就发这里了

网友:
刚刚接触摄像机的维修,维修资料缺乏,偏偏遇到球机,无从下手,高手指导下

网友A:
这个换新的也不贵吧……没什么人修

网友B:
楼主的店收拾的很干净.这种机器没搞过都不知道哪坏

网友:
换个球机的主板就可以了,大概100~200元吧
普通的也就是70元左右

网友:
这个换新的也不贵,找个二手换算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店收拾的很干净.这种机器没搞过都不知道哪坏

必须的,不像我两这种懒人,木头铁块直接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换新的也不贵吧……没什么人修

这个价格不低的

网友:
单位上的装了不到3年,当时安装一个7000左右,要是会修修一个几百大洋应该不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