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不出集显电压。

楼主(2015-10-17):
客户拿来时是开机电流到1A左右不显示,拆机后发现是集显供电龟管烧坏,换后还是没有集显电压,现在我把集显上下龟管和小八角还有大芯片6131,cpu都换掉还是不出集显电压。无思路,求解~~!

网友:
先换U试一下,最好先测量一下工作条件是否正常才弄呀,一来就三板斧怎么得行呀

网友:
加焊桥试一下, 我遇到过桥虚焊 坏的

网友:
我有一台也是不出1.5V  没思路了   谁能出来讲解一下

网友:
都没人讲解哦 。U换了芯片换了 ,管子换了还是没出集显电压

网友:
碰过几台都没有搞定的,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不太好搞,

网友(2015-11-23):
楼主的是集成主板吗·  我的跟你故障一样···

网友:
是不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2016-01-16):
要跑码了才出集显电压,内存复位有没

网友:
换CPU 刷BIOS 再就加焊下CPU座子,刚看论坛上有台B470E是通过加焊CPU座修好的,楼主可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