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ELL 5525 8声报警的通病故障

楼主(2015-10-17):
昨天接到一台DELL 5525 8声报警的机器,在论坛里逛了一圈,没有看到解决的方法。 8声报警,外接有信号过来黄灯变为绿灯,但屏不显示。内接屏幕无任何反映,按下开关可以关机。首先排除显卡,BIOS,屏线,屏。这几种东西都换过后。依然是8声报警。维修没有头绪。忽然想到。8声报警有些是认不到屏的问题,就是说LVDS或EDID没有识别到屏。查图纸,看到LVDS和EDID都是由一个RTD2136S的芯片管理控制的。且旁边还有一个CAT24C64W一块EEROM的(简单的来说就是一个小的BIOS程序)芯片来参与配置。因为我有一块料板,换上EEROM,电流和以前没有分别。但是接上屏已经可以点亮。事实证明论坛上大部分5525的机器8声报警都是此芯片引起的。到这里我想说的是,关于这个EEROM这个芯片目前应该没有办法可以读取出来。只能找到料板往上换。TL866和RT809这两款编程器是无法读取出内部的程序的。如果有谁可以知道怎么读取出内部程序,可以告知一下。

补充内容 (2015-11-26 14:33):

补充内容 (2015-11-26 14:33):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4540637

网友:
我也修过这款机,修到一半都蒙了,就没修了。还是楼主技术好

网友:
这个故障用示波器测更直接

网友A:
八角的TL866可以读吧

网友:
很给力,不错的案例。

网友:
案例经典,8声经验好,可以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八角的TL866可以读吧

可是这芯片7脚是接地的。  我的编程器没有识别到该芯片,我好想是选得25自动识别。难道是我错了?用25自动识别习惯了,从来没有手动选过。  客户已经把机器拿走了。没机会了。。。。

网友:
还没修到过这种机器,修到了一定备份

网友:
我修过一台,但笔记本的型号不记得了,只记得当时是用我的RT809F读取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八角的TL866可以读吧

事实证明我错了,TL866可以读出来,但是要手动选择芯片。25自动识别不到。可是一切都晚了啊

网友:
上次有1个  没修好

网友:
就是没认到屏

网友:
敢问 那个芯片是怎么检测 显示屏是不是存在的?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

网友:
这种没修到过哦。戴尔8声不是显卡就是屏

网友:
牛人总是这么多,我只能默默的佩服和点赞。

网友:
修的都8声报警都是屏线跟显卡这个目前还没遇到

网友:
怎么没备份出来啊!!!!!!!!!!!

网友:
修到8声都是屏 显卡和屏线,5525有这么个芯片,以后就可以秒杀了

网友B:
应该是可以读写出来

网友:
学习了!这个问题没什么经验的估计搞不定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吗

网友:
刷Bias,,,,,试一试

网友:
编程器手动到24c64就可以识别了

网友:
楼主技术好啊   小白   学习学习

网友:
好帖啊   高手都是三言两语!!!这故障一般人搞不好

网友:
这个给力,上次接修过一台DELL,但好像不是这个型号,不过那机器报价后不想出钱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可以读写出来

是可以写出来的,但是当时脑子里忘记这是24的芯片了,用25自动识别用惯了。机器拿走后才想起来要用手动选择芯片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八角的TL866可以读吧

既然能读取 楼主麻烦备份上传一下 不胜感激 以留备用 谢谢

网友:
楼主能不能共享下这个程序

网友C:
      让哥来帮大家吧,我这款机器芯片为464-2GLI, 用RT809F选择器件为24-64,用西尔特500P 选择器件为GT24C64。

此款机器为集显,程序奉上

网友:
遇到过  没修好

网友:
以前遇到的Dell8声报警,屏  、屏线、显卡。现在又多了一个。以后修到这种故障不要忘记呀。

网友:
8声上次修过一台。

网友:
必须感谢33楼的兄弟

网友:
24的程序当25的来识别!神人

网友:
这个经验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让哥来帮大家吧,我这款机器芯片为464-2GLI, 用RT809F选择器件为24-64,用西尔特500P 选择器件为GT24 ...

大师威武····刷了真亮机了!

网友:
权限不够, 麻烦哪位师傅帮我传一个在QQ4700089

网友:
下次遇到就知道了。先刷芯片。。不行再换显卡哈

网友:
我碰到过这样的故障,后悔啊,帖子太晚了

网友:
第一次遇到,以前碰到一体机有这种情况,刷屏bios!学习了

网友:
8声还是看机型 有的是显卡 有的不是显卡 是检测不到屏

网友:
DELL 的老机器都在屏上设置的码片,现在LED了。他放在主板上,到省得换屏出问题了。我也遇到过同样的故障,从DELL老的D630上读了一个。写上也可以亮。

网友:
八生报警  北桥   坏了 显卡坏   就这样2 个

网友:
上次与到了一台,没修好,以后碰到了试试。

网友:
好像很高科技的样子

网友(2015-11-18):
太感谢了,解决了我的一块心病,搞定

网友:
都差点放弃了

网友D:
我手头的安装不了显卡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手头的安装不了显卡驱动。

可以去官网下载驱动, 这个机器驱动不正常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让哥来帮大家吧,我这款机器芯片为464-2GLI, 用RT809F选择器件为24-64,用西尔特500P 选择器件为GT24 ...

这个没有显示擦除选项.也没法清空.

网友:
这个ROM 型号不看图纸有点难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让哥来帮大家吧,我这款机器芯片为464-2GLI, 用RT809F选择器件为24-64,用西尔特500P 选择器件为GT24 ...

独显的可以用不?

网友:
8声一般都是没有认到屏吧

网友:
我的也退了,不过下次遇到可以试试楼主的方法@

网友:
小白飘过,我有点不懂

网友:
经典案例,值得分享

网友:
赞一个,收了下

网友:
经典案例,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让哥来帮大家吧,我这款机器芯片为464-2GLI, 用RT809F选择器件为24-64,用西尔特500P 选择器件为GT24 ...

我的独显机器刷上完美亮机~~~感谢楼主~~

网友:
给力的案例……

网友:
用二楼的方法读出来了吗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这个机器秒杀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擦 为何只有特定客户才能下载 抗议 抗议 抗议

网友:
前段时间修了个戴尔8声报警就是没有检测到屏幕原因

网友:
八角干嘛读不出来呢 , 我的编程器没遇到过

网友:
看了这个贴,挽救了一片板,太感谢了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收藏了

网友:
已收藏 , 期待相同故障机到碗里来。。。

网友:
好厉害  没有见过

网友(2015-12-22):
我现在都没有修好

网友:
我也和你的一样,先走了好多弯路,一刷就好

网友(2016-01-22):
这个芯片头疼,刷了3遍才好
我的是希尔特3000 (没找到二楼所说的:用西尔特500P 选择器件为GT24C64。)

我选择的是:M24C64(MW)@SOIC8    实测OK

网友:
这机器,本屏黑屏,外接有背光无显示。

拆机测屏线没19V高压供电,也无3.3屏供电,其它数据组及开启亮度均无(怀疑不可能是屏线,但显卡坏也不至于……)刚开始刷2遍这UV26芯片效果一样,刷了BIOS故障也是依然……NND,于是找到了M24C64(MW)@SOIC8 再试(每次都是清一下且刷完后再校验)终于OK了

另外,想出手编程器(3000U:800元)如果有需要的站内联系

网友:
独立的 能用么

网友:
怎么只有特定用户能下载

网友:
谁能发一个没有 权限 的 么

网友:
原来是bios 的事

网友:
一般都是先干显卡 原来是BIOS、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故障   不过用我的866刷了还是一样的   郁闷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让哥来帮大家吧,我这款机器芯片为464-2GLI, 用RT809F选择器件为24-64,用西尔特500P 选择器件为GT24 ...

哥,能给传个不   权限不够啊 55193498

网友:
遇到一台8声报警没有解决,最后给顾客换主板了。吃一堑,长一智喽

网友:
这个芯片的程序哪来干嘛的?既不是主BIOS,也不是码片程序

网友:
这个是什么意思?码片焊到主板上了??

网友:
我刷了还是一样,8声报警

网友:
我试一下,程序

网友:
我证明OK ,就是程序问题,我用希尔特500P 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