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这个6角的MOS管 D G S级是怎么区分的

楼主(2015-10-17):
谁能告诉我这个6角的MOS管 D G S级是怎么区分的  谢谢了

网友:
这种要看定义才知道,所以你得找这个芯片的pdf来看,上面有写

网友:
看图纸吧,我也就会这么多

网友:
这种要查图纸

网友:
是两个P管或N管。1、2、6脚为一个,3、4、5、脚是一个。期中2.5脚是G极,3、6脚D极

网友:
1 2 5 6脚:D极
3脚:G极
4脚:S极

网友:
这种管不一定是MOS管,有可能是复合的三极管也说不定呀,所以要看它的PDF才可以

网友:
看看同标识的 图纸。

网友:
有两种,你测一测就知,一是单一管1256、3、4,二是双管126、345。

网友(2023-11-01):
基本是1楼说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