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E替换问题

楼主(2015-10-17):
我的版本是8.1.20.1336请问谁有这个版本的啊,还有就是如果没有这个,能不能用高一点的版本去替换?

网友:
替换过高一点版本也不行呢,该怎么弄,大神们

网友:
对这ME我真迷了。是迷迷糊糊。高大上。

网友:
我估计可能行吧,程序一般都是向下兼容

网友:
怎么替换ME

网友:
网上有5M版本的,但是不适合用在笔记本

网友:
这玩意没有搞过,也来请教下

网友:
ME是桥里面做什么用的,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