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 经典闪屏问题

楼主(2015-10-17):
搜了下Y460闪屏的问题,有好多,用了他们的解决方法都没能奏效,现把问题解决分享一下。
故障现象:开机后会不定时闪一下,有时频率还挺高的,外接正常
首先换屏,一样的问题,再定了屏线更换上去,没装点亮机器,好了,报价维修,客户也同意,结果什么都装好,问题又出来了。拆下机再试又好了,反复几次把问题锁定在开关小板上,只要接了开关小板就会出现这个问题。最后把开关小板上边上的U1取下来,闪屏故障彻底消除!

网友:
是A卡还是N 卡?  u1是什么芯片呢、 LID吗

网友:
至少上一个电路图看一下U1是什么东东呀

网友:
估计U1是LID吧,去掉会出现合盖不能关闭背光

网友:
呵呵,我也想知U1是什么东西,但小板 上的应该是没图纸。

网友:
u1  应该是lid  休眠开关哦

网友:
休眠开关坏了,会花屏

网友:
楼主U1是什么东西,很想知道

网友:
u1是休眠开关吧

网友:
那个开关坏了

网友:
u1是什么芯片  楼主有图片吗

网友:
LID会引起暗屏,引起闪屏少见

网友:
看过饼哥发过这个视频特意说了 通病

网友A:
U1是一个霍尔器件,用于开合盖检测以决定是否关闭或开启屏幕,所以U1不良时会导致闪屏。

网友:
u1就是右上角那个小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U1是一个霍尔器件,用于开合盖检测以决定是否关闭或开启屏幕,所以U1不良时会导致闪屏。

估计U2才是,先取了U2试还是有闪屏问题,再取了U1就不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