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AOC N941S+无信号输入

楼主(2015-10-17):
AOC N941S+开机显示“无信号输入”,电脑主机正常,因为有第二台显示器做对比,VGA线是好的!请问大神们是不是驱动板的程序问题?
电脑

网友:
可能程序坏了,写个程序试试

网友:
查行场是否短路了

网友:
程序及视频接口等,,,,,,,,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 刷个mcu
试试

网友:
先软后硬

网友:
vga信号的h v 同步信号查一下

网友:
先查查vga电压,然后在刷程序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给个提示呀

网友:
程序和驱动板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应该是程序。

网友:
量过驱动板供电正常么 插上电源线不插VGA是不是会出现无信号 如过会出现 供电正常 开关不受控制 应该就是25芯片的程序坏

网友:
可能是VGA 的HV信号没有

网友:
正确的做法是,先打VGA值。。。正常才刷机。。

网友:
程序可能大

网友:
刷个BIOS看看,不过有时难找

网友:
刷机有 很大希望

网友:
VGA接口二极管拆掉

网友:
程序和驱动板

网友:
可以先易后难,先刷程序试试,逐个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