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31JG bios损坏 重刷后开始风扇狂转 CPU显示85度

楼主(2015-10-17):
华硕U31JG bios损坏 重刷后开始风扇狂转 CPU显示85度 有能用或哪里卖的能用BIOS 烦请告知 不胜感激

网友:
叫大神帮你合并一个

网友A:
这种问题要合并的BIOS才可以呀

网友B:
找一个容量一样换上不就行了

网友C:
有机会一定去学学合成——————大神利器

网友D:
合成一个BIOS 就搞定

网友:
怎样合成啊 被这本子逼疯了要 开机就像洗衣机是的 听到头都大了 我原来BIOS没有备份 不知道还有没有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一个容量一样换上不就行了

你好 容量一样是多大的?我在官网下的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机会一定去学学合成——————大神利器

你好 我看了视频 视频里讲要之前备份bios 可我没备份 还有救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合成一个BIOS 就搞定

你好 如何合成 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机会一定去学学合成——————大神利器

一样的,备份只是自己有能刷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要合并的BIOS才可以呀

请问大神如何合并 求指教

网友:
把自己备份的BIOS的前半部分和官网下的后半部分合并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