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10P ,充电灯亮,充不上电 ,请高手帮忙分析

楼主(2015-10-17):
一台联想Y510P 电池放电正常,就是充不上电,把电池拿下来,重新安装上去,会显示正在充电一分钟左右,之后显示不在充电,从电流表上看,那一分钟也没有充电电流,充电指示灯会亮。网上有人说,可能是BIOS的事,刷了BIOS,换了芯片BQ24737,故障依旧。
如下图,测量PQ310, S极19V  G极19V ,D极 10.8V ,正常吗  ?

网友A:
楼主有没有换个电池试试呢

网友B:
首先要看EC是否收到ACIN,电池插入的识别是否正常,还有电池到EC的系统管理总线是否正常

网友C:
充电电流检测部分看看

网友D:
为啥不装个系统改改一下电源管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换个电池试试呢

换了电池试了的,确定主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啥不装个系统改改一下电源管理

这个跟系统有关系吗 ?我都没挂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电流检测部分看看

充电部分修的少,没有摸透啊

网友E:
是ec的问题,y510p  是专用的ec   网上买的大多数是坏    祝你好运能买到好的ec

网友:
楼主有没有把充电电路的一对长管换掉试试呢 或者你就在显示充电的时候测一下电池口SMART信号电压是多少

网友:
应该是EC或EC程序有问题

网友:
建议你换块电池试试看是电池问题还是充电电路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电源管理驱动的问题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看EC是否收到ACIN,电池插入的识别是否正常,还有电池到EC的系统管理总线是否正常

就是没用  ACIN,BQ24737  5脚没有发出ACOK,测20脚VCC =19.5V,     6脚 2.76V, 还需要什么条件  5脚才会发出ACOK 啊

网友:
芯片工作条件全满足了?特别检测电流电压这些脚位

网友:
可以试着换充电管 或者打下值89脚,换EC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就是没用  ACIN,BQ24737  5脚没有发出ACOK,测20脚VCC =19.5V,     6脚 2.76V, 还需要什么条件  5脚才会发 ...

先看一下保护隔离电路是否有问题,公共点是否有短路的情况,一般情况下就量主供电正常,ACEDT超过2.7V就会发出ACOK的,除非发出后公共点有问题,那就会导致充电芯片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看一下保护隔离电路是否有问题,公共点是否有短路的情况,一般情况下就量主供电正常,ACEDT超过2.7V就 ...

这个用电源或者电池都能够正常开机的,公共点应该没有问题吧 ,从另一个G480的帖子看ACPRN应该是低电平的,搞迷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ec的问题,y510p  是专用的ec   网上买的大多数是坏    祝你好运能买到好的ec

带程序的,这可不好办了

网友:
总线电压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