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碰电脑机箱就会自动断电或者重启

楼主(2015-10-17):
触碰电脑机箱就会自动断电或者重启,检查了机箱内 发现CPU硅脂少了些,  主板的电源连接线··怀疑存在问题,每次开机我触碰那个 主板连接线 就会断电,反复的测试了几次 都是主板连接线的问题, 那么 是主板上的插槽问题 还是主板的连接电源线的问题呢?   手动点开始菜单关机 目前无法关机,只是屏幕关闭 主机不关!

网友:
那就把连接线取了,直接开机看是否有这种情况出现呀

网友:
可能是主板上的螺丝或者面板上的开关和机箱碰到一起了,慢慢检查一下

网友:
复位有问题吧

网友:
你把线拆了试试看,还会重启吗

网友:
这种现象很像是虚焊了

网友:
有这么奇怪吗,主板拆下看了没有

网友:
这八成桥虚焊了

网友(2019-09-17):
电脑自动重启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56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