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键盘偶尔有一个或两个键不能用,能修吗

楼主(2015-10-17):
如题:一两个键盘不能用,应该和接口和电路无关。
应该是键盘本身的事,这种情况怎么修?
抠开就是一个键帽,又不能动。该怎么修?

请教大神

网友:
直接换,维修的成本比买一个更大!

网友:
先换再由接口的线路呀,如果不懂的话,可以送修的

网友:
键盘不贵 建议换 有专业维修键盘的地方

网友:
维修成本很高 手工费也很贵 换新的吧

网友:
修是可以修,就是一个时间成本,对于我们咱们来讲不如直接换一个

网友:
这种键盘是可以修复,但是非常耗时间,不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