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1掉电不显示

楼主(2015-10-17):
型号:ThinpadE431
版号 :NM-A043 REV1.0故障:1,上电到0.8几(测得CPU供电没有)掉电再上,然后一直反复这样。    2,有时开机第一次能正常加电到0.8左右屏幕不亮,要按电源键给强制
      关掉再开就可以了
解决:u6 OK.

下面上传bios及U6位置和亮机图。

E431 U6(QH32).zip

网友:
我刚弄个反复重启 刷BIOS好的

网友:
很多掉电的情况都是BIOS引起的

网友:
看来这机器有通病啊以后遇到就试试

网友:
一会一个样的问题 刷bios看看

网友:
好东西    bios问题  现在bios坏的了

网友:
本来 这机器就是BIOS坏的多。几乎好多问题都是BIOS引起的

网友:
来钱的机器啊

网友:
貌似E430C也是有这个病,刷了不行,直接干u6

网友:
我也是遇到一样的问题刷过一个还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你的现象和我的一样不?

网友:
我这个症状是开机的电流是0.8A,反复重启电流到0.8A,强制关机不起作用,依然会反复重启,刷过两个4M的EC BIOS

网友:
都是BIOS造成的故障越来越多哟!

网友:
这种也跟BIOS有关啊?BIOS太强大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三板斧第一步就搞定了

网友:
刚修一个ZQS的 类似情况 也是BIOS

网友:
现在bios问题多的一笔

网友:
我的故障是按开关,然后红灯亮几秒,风扇转几秒,然后自动关机,然后又继续重新这样的动作,屏幕不亮,求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