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波形异常为高低低、不是正常的高低高,请问是什么原 ...
ADS#波形异常为高低低、不是正常的高低高,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10-17):
一台T60待机正常,开机不亮,
示波器
抓ADS#波形发现异常。
正常的ADS#波形应该是从1.05V开始出现高->低->高的跌落并恢复的过程,但这块主板的ADS#信号的波形为高->低,然后出现极低的反弹(不超过0.3V),明显属于高->低->低的类型了。
请问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是什么?
示波器

网友:
波形完全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