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硕p5kpl-am se主板没复位维修

楼主(2015-10-17):
无无聊聊来发个帖    早上修了个华硕没复位的主板   内存 桥 cpu电压都正常   就是没复位   查了下  C-PG只有1V多   正常的应该是3.3的  把时钟芯片换了可以开机一次了    关机后  又是没复位了      看了下点位    有通到一个二极管上面   另一边有3.3  一边1.多  把二极管换了 3.3出 来了   此板修复

网友A:
C-PG只有1V多 ,这里可以断电测量下此引脚的对地阻值情况已排除时钟芯片故障拉低C PG时钟开启信号可能,楼主在这里走了维修弯路。

网友:
这里故障应该是双二极管其中之一正向导通阻值变大引起,当SLP S3#和vrmpg信号其中之一为高电平时候,CPG信号就会工作为高电平上拉3.3V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G只有1V多 ,这里可以断电测量下此引脚的对地阻值情况已排除时钟芯片故障拉低C PG时钟开启信号可能,楼 ...

我们这是经验维修的 不懂图纸  不懂时序

网友:
主板知识真多不懂路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是经验维修的 不懂图纸  不懂时序

那也不错,但有时候经验也会害死人。

网友C:
asus    这些p5kpl  主板修好了 过段时间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asus    这些p5kpl  主板修好了 过段时间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

不过这些板也让我们赚了不少钱了

网友:
学习了,看来要多学习了

网友:
主板知识真多不懂路过

neco -3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赞一个,这种信号级别的东西我基本修不好,我就会BIOS写写,电容换换,内存电压这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也不错,但有时候经验也会害死人。

经验维修四五年了  还是没学会看图纸什么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经验维修四五年了  还是没学会看图纸什么的

学会看图纸也是维修成功的关键。

网友D:
U的PG信号,在假负载上测吧
点位图和图纸可分享一下吗

网友:
学会看图纸也是维修成功的关键。

风神一笑 -10 不要明显的抄袭楼上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验维修四五年了  还是没学会看图纸什么的

有时间 会去一趟迅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U的PG信号,在假负载上测吧
点位图和图纸可分享一下吗

这里 CPU供电管理IC工作条件满足后发出的VRMPG信号电压是属于正常状态,紧急情况下,也可以取下双二极管本身短接本身1 3或2 3脚解决故障。

网友:
没学会看图纸但会看点位图也行,现在品牌主板一般有点位图,就怕那些小厂的板,既没图纸也没点位图,只有摸黑修了

网友:
楼主这里故障可以总结为二极管损坏导致时钟开启信号偏低,即导致PCI B16和PCI E A13和A14脚工作电压没有产生,造成最后主板没有复位产生。

网友:
     修过一个供电都有 没复位的 换的是CPU供电芯片好的

网友:
那你的故障应该是cpu供电芯片损坏导致本身工作条件满足没有开漏输出vrmpg信号开启时钟芯片工作,所以导致主板没有复位。

网友:
这种主板很容易不稳定,一般都822之类的,排阻又小,都找不到代换的,操蛋的要死

网友E:
引用 网友A:
C-PG只有1V多 ,这里可以断电测量下此引脚的对地阻值情况已排除时钟芯片故障拉低C PG时钟开启信号可能,楼 ...

就是,怎么一下就换时钟芯片呢?起码先测对地或先搞外围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就是,怎么一下就换时钟芯片呢?起码先测对地或先搞外围

维修思路不同,先测量对地阻值可以省去买新时钟芯片的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思路不同,先测量对地阻值可以省去买新时钟芯片的钱。

一个月买零件的钱还不到一百块   修好的板应该是五百多片   很少买零件

网友:
介绍的的有点简单不过还是赞一个

网友F(2015-11-21):
楼主,那个二极管在哪个位置啊?谢谢

网友F:
楼主,是电源管理芯片右上方那个t04小贴片三极管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电源管理芯片右上方那个t04小贴片三极管吗?谢谢

不是T04 好像是t42还是T43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T04 好像是t42还是T43的

啊?那我不是拆错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不是T04 好像是t42还是T43的

是电池座旁边那个t42吗?拆掉不装有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T04 好像是t42还是T43的

看错了,不是t42也不是t43 而是42t 换一个42t可以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是电池座旁边那个t42吗?拆掉不装有影响吗?

应该是时钟芯片的旁边那个t42,拆掉不装的话,推测会造成时钟芯片开启信号工作为低电平状态,即本身作用在这里相当于门电路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时钟芯片的旁边那个t42,拆掉不装的话,推测会造成时钟芯片开启信号工作为低电平状态,即本身作用 ...

我把那个42t和电源管理芯片右上方的t04两个拆掉后可以跑码亮机,但是一重启就不显了;把t04装回去又没复位,供电时钟都正常,就是没复位,把IO上面的102换掉还是没复位。大神(们)求解啊

网友:
大家帮帮忙啊 帮忙分析下啊

网友F:
楼主,为什么我换了就不行啊 我的板是同型号同品牌同故障啊

网友:
遇到过一块,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为什么我换了就不行啊 我的板是同型号同品牌同故障啊

你下载个点位看看  还到了其他地方的

网友:
哦哦 你有这块板的点位图吗 麻烦发个啊  谢谢楼主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是电池座旁边那个t42吗?拆掉不装有影响吗?

这个T42不能拆,拆了时钟无法受到电源管理芯片VRMPWRGD的控制,记得修过一个PD5坏,导致时而可以开机,时而无法开机的故障,也是一个双二极管。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个T42不能拆,拆了时钟无法受到电源管理芯片VRMPWRGD的控制,记得修过一个PD5坏,导致时而可以开机,时 ...

那这种板的通病是哪里啊?谢谢大神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那这种板的通病是哪里啊?谢谢大神

无复位要按时序先检查时钟有没有开启,供电都正常,两个PG都正常了,南桥才会发出复位的,这块板大多是822坏的多,其次是类似T42这种双二极管、I/O,桥坏的不多,大多是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无复位要按时序先检查时钟有没有开启,供电都正常,两个PG都正常了,南桥才会发出复位的,这块板大多是82 ...

哦哦 谢谢大神的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也不错,但有时候经验也会害死人。

那你修主板时,来个没见过的主板会修不

网友:
楼主共享一下点位图呗

网友H:
怎么一下就换时钟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会看图纸也是维修成功的关键。

会看图纸 修复成功率提高很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楼主,那个二极管在哪个位置啊?谢谢

推测就在时钟芯片旁边。

网友:
引用 网友H:
怎么一下就换时钟芯片

楼主在这里更换时钟芯片可能是凭经验更换的,如果是时钟芯片损坏的话,二极管本身3脚对地阻值也会短路,即VRMPG 或SLPS3信号工作电压也会被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怎么一下就换时钟芯片呢?起码先测对地或先搞外围

刚开始应该测量下C PG开启信号引脚的对地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测就在时钟芯片旁边。

哦 找到了 就是那个t42 电池座旁边的

网友I(2017-01-07):
我这里有一块是无时钟无复位换过拆过T42都不成,无解中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这里有一块是无时钟无复位换过拆过T42都不成,无解中

上啦电阻阻值变大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