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看看这张图,按了PWRBT下一步出什么信号

楼主(2015-10-17):
求高手看看这张图,按了PWRBT下一步出什么信号

网友:
我的问题是现在主板不开机

网友:
如果桥的待机条件都正常的情况下就应该出SLP3和SLP4信号了去开启相关电压了

网友A:
我在IO查得SLP3和SLP4不按开机键多是0V,按了也是0V,不知道待机条件要具备什么
RSMRST  32.768 PWRBT还需要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IO查得SLP3和SLP4不按开机键多是0V,按了也是0V,不知道待机条件要具备什么
RSMRST  32.768 PWRBT还需 ...

按开机就应当是高了,,。

网友:
换个io先看看

网友:
io问题吧,你直接给南桥开启信号拉低一下试试可以不

网友:
还要先查VCCRTC,RTCRST,3V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