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 跑0.5问题

楼主(2015-10-17):
  废话不多说 直接看图说话

板子版号

全版概括

板子问题CPU无供电跑0.5

刚拿来客户说插键盘烧掉的不开机了
于是直接定IO 定待机  芯片回来装上试机  装上IO后发现待机高待机发烫  于是又换待机 芯片   。待机芯片换上依旧待机高待机发烫
  于是换回原装的IO与待机   恢复原始故障触发0.5 刷过BIOS依旧

加焊过CPU电源管理效果依旧   测量CPU背后电容发现有1点几电压 可是CPU供电电杆没有电压

笔记本背后贴纸

找了半天实在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所以发出来看看大家有没有
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给予指点 谢谢

  CPU管理芯片 30脚也有5v

第二脚pgood没有电压  这个是有一个10K电阻将此电阻短接pl4801会有
1.1v电压出来  电流直接到0.9左右  可是PL4702还是没有电压(cpu电源管理会发烫)

附上图纸

补充内容 (2015-10-18 12:51):
又换了个电源管理   偶尔能跑到1.2几   现在在干南桥看看

DELL M5010 AMD DG15 20100308.pdf

网友A:
U没有电,就查一下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呀,

网友B:
修CPU电压不就好了吗,

网友:
芯片开启有吗

网友:
不跑U不好搞定

网友:
CPU供电IC的条件满足了吗?   AMD芯片组的不太好搞

网友:
要查下cpu开启电压  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  vid的波形   上下管的g级有没有哦瞬间的波形,抓波再定故障,过压 欠压 过流 等  再更换cpu试试

网友:
查PWM的条件啊

网友:
前几天 也有个没有CPU供电的
你把CPU拔下试试有无CPU供电

网友C:
CPU供电芯片是什么

网友A:
36脚电压不正常呀,应该先要出NB的电压之后,输出GOOD之后再出U的电压的,

网友D:
用示波器打一下上管G级有无波形,如果无,查芯片工作条件,条件都满足直接换芯片,如果有波形,瞬间掉下去了,查后级有无短路、电流过大、反馈电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A:
36脚电压不正常呀,应该先要出NB的电压之后,输出GOOD之后再出U的电压的,

看了下36脚NB是0.9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了下36脚NB是0.9

我说是你上面芯片的36,是BOOT脚应该有5V才用呀,工作的时候要有20V上才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供电芯片是什么

6265a的  想换个试试  找了一圈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了下36脚NB是0.9

20V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了下36脚NB是0.9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CPU电压不就好了吗,

要是知道咋修我就不用发贴求助了亲

网友:
学习了,不知道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
上面补得有图纸 图片 帮忙看看那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U没有电,就查一下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呀,

大师帮忙分析下

就是这个电阻10K如果把这个电阻短接PL4801就有一点几伏的电压了 可是CPU电源管理会发烫  PL4702还是没有电压

网友F:
订芯片吧 90%就是挂了

网友:
CPU没有发出SVID总线信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订芯片吧 90%就是挂了

换个电源管理 bootnt 出来5V了 可是 cpu电压 还是不出   郁闷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36脚电压不正常呀,应该先要出NB的电压之后,输出GOOD之后再出U的电压的,

换个 电源管理BOOT NB 5V出来了 可是还是不出CPU电压  不知道那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示波器打一下上管G级有无波形,如果无,查芯片工作条件,条件都满足直接换芯片,如果有波形,瞬间掉下去 ...

换个电源管理BOOTNB出来 5V可是还是不出CPU供电

网友G:
这个机应该先搞北桥的啊

网友:
除了CPU供电外其它的电压都出来了吗?正不正常你查了没有?

网友:
电感有没有短路的,IC芯片发烫说明有短路的

网友:
芯片的条件满足了吗

网友:
老板焊工不错,来来回回还能还原

网友:
U 的条件不满足  AMD 的一般芯片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机应该先搞北桥的啊

供电没出全也可以先搞北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