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5-10-17):
神州优雅A420 I3B D3开机0.4的电流,指示灯不亮

网友:
看供电出来完没有哟

网友A:
就这情况应该是少电压,好好查下看少了哪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这情况应该是少电压,好好查下看少了哪个

恩,CPU下面那两个电感没有电

网友:
硬故障基本都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CPU下面那两个电感没有电

楼主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