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图纸的进水机器这么修

楼主(2015-10-17):
最近维修行业是越来越难做了,往年这个时候应该是属于旺季,但是今年,几乎整个商场除了商户还几个是顾客,即便是来修也是要的贵了直接走人,要的便宜了我们利润小。不说的 ,话入正题   今天接了台联想N485的机器,客户说昨天晚上进了点水,当时还能开机也没在意,到了今天早上打开笔记本没反应了,拆开主板一看傻眼了,这那是进了一点岂止,满板子都是水垢,简单报价之后客户同意维修,先是拿起洗板水在班子上洗刷刷,洗赶紧后用表打了下各大电感以及公共点电压,无短路现象,心想,估计捡到死鱼了,当接上可调电源时候心凉了,明显没待机,于是乎打开办公电脑查找图纸《其实心里就知道没这机器的图纸,不过还是习惯的搜索了下》果然不出我所料,上论坛,查找一番还是没有,也就奇怪了,发现这些低端机器很少有维修资料的。所以想问问大家遇到这样的情况一般这么维修?PS:某宝上也没买的。

机器已经修好,可能是自己比较幸运吧,在仔细观察之后发现有个电阻发黑,一段是3.3另一端是0.8左右,换了个待机出来了,按开关机正常点了。。我估计应该是休眠信号吧,,,没图纸也不敢确定。

网友:
机器的板号是MB5288-VER1.2

网友:
没人自己顶吧,别沉了

网友A:
满板进水,洗了以后楼主不烘烤一下就上电真牛

网友B:
进水清理干净了啊

网友C:
盲修  无图要做到心中有图  我反正做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满板进水,洗了以后楼主不烘烤一下就上电真牛

我是确板子完全干的情况上才上电的,不过机器已经修好,可能是比较幸运吧

网友:
看来细心很重要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盲修  无图要做到心中有图  我放在做不到

机器已经修好,可能是休眠信号开路,没图纸也是猜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清理干净了啊

机器已经修好, 谢谢。

网友:
找同样的板对照修,应该可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器已经修好,可能是休眠信号开路,没图纸也是猜测。

运气真好

网友:
遇到一次不显  以为是显卡问题  马上上炉子了  拆显卡支架的时候发现腐蚀了

网友:
运气不错,我现在没图纸都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很奇怪!这样就修好了呀

网友:
进水的机器,只要是腐蚀不算太严重,洗刷刷,还是比较好修的,幸运的话,处理完就亮机了。不过没有图纸确实头大啊,有的时候,只能凭经验和直觉修了!特别像是ASUS之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满板进水,洗了以后楼主不烘烤一下就上电真牛

普通机子,一般进水,腐蚀的,处理桥进水的,我就上下BGA,50度烤个30分钟就ok啦,我一般很少进烤箱。苹果板,我洗刷过后,一般才进烤箱,反正我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没图修进水机器,只能先看看有没地方腐蚀或者怎样了,再加经验修了。运气好直接修好,运气不好搞半死也修不好

网友:
LID_#信号不正常导致。。不能触发么

网友:
经验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