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80掉电

楼主(2015-10-17):
联想V480 先是公共点短路,修好后用电源开机正常,装机后上电池就掉电,取下电池还是掉电,昨晚放了一晚上后,今天早上上班用电源又不掉了,装上电池和取了还是掉,这个要怎么查呢?

网友:
先检测一下电池这边的P是否正常呀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单用电池正常使用吗,是不是电池有问题或者充电芯片

网友:
主要还是应该查保护隔离和充放电那块啊

网友:
换了电池放电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