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S22B150N

楼主(2015-10-17):
屏型号是 HM215WU1-500
确实OK的
刷之前请确定屏型号是否一致

NT68652 #ISP_20151017_135526.zip

网友A:
你这个屏号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屏号是什么

已经写清楚了,是HM215WU1-500

网友:
有什么通病

网友:
三星的BIOS容易坏,留下了

网友:
下来试试 刚有一个同型号的指示灯亮背光不亮

网友:
屏号就是屏后面那个小纸条写的东西。一个型号的机器屏号都不一样。要看屏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