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UI41r用电池开机 电源不开机之通病

楼主(2015-10-17):
故障:神舟ui41r电池开机正常 电源不开机  电流待机0.019 开机电流到0.1几就掉下   更换Q44, 330电容解决问题。

网友:
这个是充放电管吗

网友:
修到过不出CPU电压 有时能出电压  最后修不好了

网友:
收藏了以后肯定有用

网友:
看到的太迟了。

网友:
是电容不行电压起不来,还是管子问题,

网友:
先收藏了,需要的时候再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样非常好 有图片 方便大家

网友:
这是那个地方的电路哈?

网友:
楼主修过几台这样的机器了,这就通病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这个通病

网友:
什么原理怎么不说一说啊

网友:
是保护隔离没过去吗?

网友:
im 没图纸啊没看懂

网友A:
楼主,也没弄个图,说明下,Q44时什么地方的MOS管啊?是保隔还是充放电的啊?

网友:
楼主应该配上图纸或说明,别人才能看得懂。

网友:
下次修到的时候,会多注意下,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B:
应该是电容问题吧
管子有问题 会0.1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容问题吧
管子有问题 会0.1么

电容是有问题的  不过这个管子也容易坏 我遇到几个 都是这个管子烧短路 怕后面返修 直接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也没弄个图,说明下,Q44时什么地方的MOS管啊?是保隔还是充放电的啊?

论坛上有图纸  就没上传了

网友:
隔离问题 不是很好修啊

网友:
  换主板吧

网友:
   不好修机器啊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哈

网友:
收藏了,以后有用

网友:
管子功率达不到了

网友:
是3V5V电容吗?

网友:
这是通病吗 修了好多台吗

网友:
其实电池能正常,适配器不正常还是好查的

网友:
这种管子哪里找啊

网友:
这是什么管子,能找到吗

网友:
不错,刚才碰到一个。谢了

网友(2017-07-31):
                         记住了留着以后用。

网友(2017-10-29):
饱嗝的  基本  维修   可以的  楼主

网友:
好经验 以后遇到 省了很多事啊啊

网友(2018-09-16):
q44看了一下,短路了,330电容在哪我咋找不到?

网友:
别说,你这种用电源开不了,电池才能开机的情况其它的本本也有遇到过,有些好修,有些不会,又学习了 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