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A55-S51(MS-7814VER1.0)点不亮

楼主(2015-10-17):
V星主板A55-S51Z主板点不亮,但可以触发

网友A:
我猜这个小八脚的鬼玩意,有点类似于华硕板上的UP6262,根据总线来调整内存供电电压的,大概可作超频用,拿掉它顶多不能超频,应该不影响使用。。

网友:
不错,关键问题查到就好

网友:
等待大师指导

网友:
没图纸的话,确实不知它的用处,反正拆了不装能亮机就行

网友B:
54是不过内存啊,,,下次留意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54是不过内存啊,,,下次留意这个,,,

问题是他上不上内存都跑54

网友:
哦,原来这样啊,明白了,谢谢指点

网友:
这个是双MOS管吗

网友:
插上独立显卡试试

网友(2016-05-31):
就是基准电压和超频管理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猜这个小八脚的鬼玩意,有点类似于华硕板上的UP6262,根据总线来调整内存供电电压的,大概可作超频用,拿 ...

是的,这个UP6262对应引脚有连接分压电阻进行内存基准电压调节。

网友:
查查内存的几个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有没有大师指导指导

网友:
V星的小八脚芯片,小六脚复合三极管就是喜欢坏。

网友(2016-07-18):
主板上这种问题,笔记本上也有,有次烧鸡大法刚大电流温度检查的时候,还没细查出到底是哪个芯片过烫,它就不大电流了,也就是说有一个芯片直接烧断路了,可是重新上电机器正常亮机了,并且什么功能也不少。板子上的盲肠真心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