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号l-IQ45开机不通电,查到这里不敢确认是不是坏了

楼主(2015-10-17):
这是插电源和装上CPU实测数据,大家帮分析一下是不是Q99坏了
cpu

网友:
你的电路图没有截完呀,如果没有按开关关之前是这个电压应该是没有问题了,按开关之后会拉低PSON,使电源通电

网友:
确实是人才,我没按开关,按了开关Q99 1脚变成2.7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