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R428笔记本无法开机(附图)...

楼主(2015-10-17):
三星R428-DS08CN,插上外接电源,(没装电池)电脑上外接电源指示灯会闪一下后熄灭,按开机键,开机灯会闪烁一下后无反应,装上笔记本电池能开机,但不能充电,电池耗尽关机。
按照坛内指点,揭开硬盘贴胶,看几颗“通病”贴片外观无异,由于是纯小白,啥都不懂,只对上图红圈内的四颗贴片简单测试了电阻、两端电压、对地电压,测试顺序为从上到下,结果如下图:

现在请教:
1.以上四颗贴片各是什么名称规格,对应三星R428 ba41-01217a图纸上的什么位置?
2.以上测值说明什么,还需测试其它吗?
3.要否换贴片,哪里可以拆到或买到同规格的贴片?
4.我是纯小白,小地方维修点又不怎么靠谱,不知能否自己修好,请各位老师多多指点。
谢谢!

奉献无水印图纸一份,三星官方... 三星R428 ba41-01217a 01215a

网友:
公共点是否有短路呀,你这种情况最好还是送修吧,你这些问题也不是一句两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

网友:
谢谢taiwanadult,请问公共端怎么测有否短路啊?

网友:
楼主问的问题过多 解答起来不方便  不过找到对应的图纸查看就知道了

网友:
论坛里这个机器图纸很多,下个图纸测下

网友:
纯粹小白,原版无水印图纸我已上传,测哪里、怎什么?请老师们指点啊...

网友:
那你这因该不是通病,插电源待机多少,给我就不插电池,当不开机修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自己修很容易把主板搞报废了,这样因小失大了

网友:
通病与你这板子没有关系!

网友:
主板保护了,看图纸分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