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52LT-D3P维修

楼主(2015-10-17):
今天修一块技嘉主板生气了

开始客户拿来说进不来系统 以为是系统问题 直接开启来准备进系统 却发现卡在那  提示BIOS出错。。。。
以为是BIOS的问题 直接拆下主板把主BIOS 拆下来刷下。刷完装回去继续测试 还是一样郁闷 后来找料板上面同样大的BIOS换上去 既然还是一样,后来发现副BIOS1脚连接一个排阻 【102】的 直接换掉 肯定是这个搞鬼

换掉后又把南桥旁边的电阻电容全部换掉 ,【开始全部都是黑的发亮了】

换掉过后的 换掉后 直接装回去 可以直接进系统 不会报错了
首先发现的 要么是副BIOS坏 要么就是那个102的排阻坏 真不清楚问题了 修这主板都要发火了  最后搞好了  修机子还是要以好心情修才能快速的修好 思考之类希望刚入行的实地们别像姐姐一样

网友:
这类似华硕的822排阻。

网友:
楼主一通猛换全靠经验,我等小白看得糊里糊涂啊!

网友:
竟然是个妹纸,还会修板,小小白前来膜拜。话说技嘉一般都是双BIOS,我一般先替换试试。

网友:
BIOS 1脚怎么会接一个电阻?

网友:
没看明白,不知道是怎么修好的。郁闷!!

网友:
haha哈哈, 好玩。。。102电阻爆头

网友:
姐姐能否解释清楚,我等小白真心不懂。

网友:
为什么要还南桥边上的电阻

网友:
你天天干电阻,小心电阻哪天给你放水

网友:
对 822 全加焊就好

网友:
有点不明不白的,哎。。。。。。

网友:
meimei  厉害哦 就是没说清楚

网友:
这位妹子专搞电阻。。。
那么有先测试BIOS的各脚的电压正常吗。。。。

妹妹全凭经验。牛B啊。。。只能心里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