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换主板无法启动,指示灯闪一下就关机

楼主(2015-10-17):
联想Y450主板坏了,网购了一个,换上后按电源键指示灯闪一下就关机。原来的坏主板还能通电3,4秒关机。难道买了个坏主板,还是新主板不兼容。新主板芯片不一样,求助。。。难道换主板要刷bios?
刷BIOS

网友:
应该是保护了,先不上U看能正常启动不?

网友:
就说坏的呗 发回去 客户尽量送修吧

网友:
保护了吧。。

网友:
是不是前面还有地方没检测到啊。。外设 CPU这些。。

网友:
应该是小板坏了。

网友:
cpu 没上好

网友:
有好的小板一块,但是换上旧主板至少还能亮3,4秒。新主板一下就保护了?有问题应该都一下都保护掉电吧

网友:
主板有问题引起保护了吧,用户还是送修吧,不要把问题扩大了。

网友:
看看有没有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