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修的这几台机欢迎打赏

楼主(2015-10-17):
第一台索尼PCG-71612T
故障:加电外接显屏不显
客户发来的说是外接内屏都不显键盘大小写可以切换,试机发现外接显示风口没风出,拆机发现风口堵死这个问题加焊了显卡好
第二台神舟A300-T44
故障:有待机不触发有时候触发灯亮电流不上
拆机直接测EC到南桥条件南桥晶振最后发现PM_RSMRST#没电压

一路追查不是由+3VSUS电阻上啦是由D1901转换而来量3V_5V_PWRGD无电压
追查3V_5V_PWRGD直接待机出来由RN9000电阻提供上啦电阻一边3.3不用说直接先换104排阻后上电一切正常

第三台索尼SVE151E11T  MBX-269
故障:有待机不触发
拆机测量对地阻值正常插电测电压5V变成了3.3V3.3变成了1。2此待机芯片是TPS51427A

找了一下自己有51427直接换故障一样看来不是芯片问题拿起板放大镜看一遍结果真有发现以下芯片脚有腐蚀

清洗加焊一下插电待机电流居然变小了进测量这款机待机电感是没有待机电压的触发后才出电压这个芯片为什么会引起待机电感出低电压我也不清楚只知道电感电压是到这个芯片,这个芯片有什么作用也不知道,望大神解答解答!
第四台联想E545
故障:加电不显
上电电流到1.2不动判断不跑码开始以为是英特尔的拆开散热器发现是AMD集显平台,CPU为A8CPU看到此电流果断换个U上电完美亮机,感觉上APU的机电流上去不跑码U坏的还是比较多的我都换过5个APU了都是上电不跑码,机子是亮了屏却发红,测了是屏换现在这种情况还不知道客户修不修呢!

以上机这四台都是今天早上所接的机故障都不是什么大问题,现在下午一台都没接到在这里无聊所以发个贴,大家看了莫见笑,看了觉得不错就加加分,谢谢。还有个小粉

网友A:
技术可以,生意也不错

网友:
羡慕,生意太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可以,生意也不错

谢谢兄弟加分,现在也不好做啊!这也都是同行的机子,价格加不上去!

网友:
那个是华硕代工的板子吧   排阻的问题真多

网友:
早上就做了三个,生意让人妒嫉

网友:
生意不错的呀

网友:
不错啊,成果丰硕,功夫扎实!

网友:
可以啊,修得好快

网友:
大神那,好厉害啊。
收徒弟波。

网友:
第三应该是修好了的吧,不错。。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网友:
不错,机子蛮多的

网友:
换U换的很果断啊,APU很爱坏吗

网友:
一个上午都搞四台啊。生意不错啊

网友:
但是索尼那台   ?   回是什么芯片    期待有上仙解答

网友:
像这种做同行的,楼主一般收什么价?

网友:
羡慕嫉妒恨啊  生意那么好 楼主

网友:
现在淡季,一上午修好三台,楼主生意不错啊!

网友:
不错,修机挺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