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00机器,风扇不转求助各位

楼主(2015-10-17):
    有台IBM X300机器,风扇在开机时有转一下,没有报错fan错误,进入系统,之后都没有转,散热架非常烫,都没转,直到死机,有换过CPU散热架以及风扇,望各位师兄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可以试试刷BIOS

网友:
刷BIOS不行的话就是主板硬件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