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2E程序求救

楼主(2015-10-17):
机器是华硕X552E 板号是x550ep rev.2.0  内存号为【202】x550ea此机器原先内存供电进了一点点水。清理后机器点亮但是不引导系统。U盘也是一样。开机直接进BIOS  U盘和硬盘在BIOS 内可以认到。无法在BIOS下刷机报错。网站上了刷了所有的bios都是卡机无显示无跳变0.28.期间去淘宝买了个BIOS刷上也是0.28,反映情况后客服让我把原先亮机程序发去。发去后修改刷上上电跑两版不亮机,要长按开关才能强制关机。事隔一天他又发一个刷上后还是0.28无跑马。现在正在纠结中。不知道论坛是否有高手能解决。另外此机器是集成的。期间想把程序刷到原先BIOS上发现查空报错,无法刷入,但是可以读取,读取后我换了个BIOS还是一样0.28不跑吗。现在上传原机BIOS是否有高手能帮我解决下

网友A:
本人不懂合并,江湖救急啊 伟大的迅维

ics
ic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人不懂合并,江湖救急啊 伟大的迅维

这是 华硕官网的。

网友C:
估计没人帮你,现在这块很保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不懂合并,江湖救急啊 伟大的迅维

另外x552e是AMD的U,并不须要合成。你试一下我发的华硕官网的Bios。

网友D:
进了水不应该是BIOS这块的问题哟  你看还有没弄好的电阻电容这些没

网友:
这不是BIOS问题啊

网友E:
不要再纠结BIOS了,查主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 华硕官网的。

我记得我刷过官网的了,无处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没人帮你,现在这块很保密的

是的,淘宝上也搞不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了水不应该是BIOS这块的问题哟  你看还有没弄好的电阻电容这些没

不会吧。其他都看过了。而且BIOS 问题也应该确实会引起不引导吧。况且华硕的BIOS很多问题的

网友:
哦好吧我在查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要再纠结BIOS了,查主板吧

哦好的我在查查看

网友(2016-05-26):
这机器电流本身就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