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供电芯片引脚定义 希望对新手有用 再麻烦各位 顺手加点分 谢谢!

楼主(2015-10-17):
电源管理芯片引脚定义

1.  VCC        电源管理芯片供电

2.  VDD        门驱动器供电电压输入  或初级控制信号供电源

3.  VID0-4     CPU与  cpu供电管理芯片VID信号连接引脚,主要指示芯片的输出信号,

使                 两个场管输出正确的工作电压。

4.  RUN SD
    SHDN EN    不同芯片的开始工作引脚
5.  PGOOD PG   cpu内核供电电路正常工作信号输出

6.  VTTGOOD    cpu外核供电正常信号输出

7.  UGATE      高端场管的控制信号

8.  LGATE      低端场管的控制信号

9.  PHASE      相电压引脚连接  过压保护端10. VSEN       电压检测引脚

11. FB         电流反馈输入  即检测电流输出的大小

12. COMP       电流补偿控制引脚

13.  DRIVE     cpu  外核场管驱动信号输出14. OCSET      12v供电电路过流保护输入端15. BOOT       次级驱动信号器过流保护输入端16. VIN        cpu外核供电转换电路供电来源芯片连接引脚17. VOUT       cpu外核供电电路输出端  与芯片连接

18. SS         芯片启动延时控制端,一般接电容

19. AGND GND PGND  模拟地  地    电源地

20. FAULT      过耗指示器输出,为其损耗功率:如温度超过135.c时由高电平转到低电                  平指示该芯片过耗

21. SET        调整电流限制输入

22. SKIP       静音控制,接地为低噪声

23. TON        计时选择控制输入24. REF        基准电压输出25. OVP        过压保护控制输入脚,接地为正常操作和具有过压保护功能,连vcc丧失                  过压保护功能。

26. FBS        电压输出远端反馈感应输入

27. STEER      逻辑控制第二反馈输入

28. TIME/ON 5  双重用途定时电容和开或关控制输入29. RESET      复位输出vl-0v跳变,低电平时复位

30. SEQ        选择pwm电源电平转换器的次序
               SEQ接地时     5v    输出在3.3v之前

               SEQ 接REF上,3.3v   5v  各自独立

               SEQ 接vl上时  3.3v输出在5v之前

31. RT         定时电阻

32. CT         定时电容

33. ILIM       电流限制门限调整

34. SYNC       振荡器同步和频率选择,150khz操作时,sync连接到gnd  300khz时

                        连接到ref上,用0-5v驱使sync  使频率在340-195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