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80无CPU供电

楼主(2015-10-17):
接到两台台式机,都是Dell 780 的机器,小机箱的,插电,一闪就灭,拆板,量电压,CPU供电没有,其他供电正常,以前修过,是CPU旁边的三个八脚管造成,心想,换了就好了吧,谁知天不如人愿,换了三个新的还是不行,心想是不是管子坏了,又换了三个,一样,(之前补焊过那三个管子,好了,过了一会就不行了,所以才换),然后看管理芯片,ADP3293的EN1.04,vCC5v也有,这个板子还有什么问题啊,就是CPU供电这一块,修的我都神经了,哪位大神帮助一下啊,

补充内容 (2015-10-18 16:14):
最后确定问题:是管理芯片ADP3293的问题,可能是芯片老化了,载不动负载,Dell的这种台式机主板好像都会坏CPU供电这一块,我修的全是CPU供电这一块,要换就把那三个八脚管和管理芯片一起换掉,感觉会稳定一些,

网友A:
芯片地开启信号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地开启信号有吗

EN?1.05.VCC是5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芯片地开启信号有吗

两个主板都是一样的问题,都是缺少CPU主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主板都是一样的问题,都是缺少CPU主供电

查芯片供电,en,vid

网友B:
有的,目前怀疑是芯片老化,负载载不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的,目前怀疑是芯片老化,负载载不动了

那就只有换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只有换芯片了,

谢谢哦  呵呵

网友C:
直接就换了吗?  要查条件  一步一步来  稳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就换了吗?  要查条件  一步一步来  稳重

就CPU供电那一片问题,具体是什么,还不好说,只能先换个试试啊

网友D:
EN1.05是否低了点 还有芯片可能损坏 导致拉低EN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EN1.05是否低了点 还有芯片可能损坏 导致拉低EN信号

昨天定的ADP3293,今天换了之后,两个都好了,呵呵,

网友:
这芯片好老了。而且又少。我都是换了两个才好的。第一个换上去VCC有7.几。第二个换了才正常。那么问题来了。还给客户用了没几天就开机不显了。故障灯亮3 4查代码表说是内存故障但是我换了几条内存也一样。不插内存也不报警。测内存总线也没有波型。想刷个BIOS 这个BIOSMX25L64 这个BIOS是16脚的。好像没有座子。好郁闷

网友E:
楼主求你的BIOS.这个BIOS  TB都搜不到。真无语。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楼主求你的BIOS.这个BIOS  TB都搜不到。真无语。

急求DELL OPTIPLEX 780  的 bios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2091-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你试下这个BIOS,先备份一下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对的,就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坏了,不过那三个八脚管也有可能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急求DELL OPTIPLEX 780  的 bios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2091-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国 ...

我从新买一一块板了。不想在修这个了。太恶心了。这板的PCI是不跑马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从新买一一块板了。不想在修这个了。太恶心了。这板的PCI是不跑马码的。

跑码的,我的跑C4就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码的,我的跑C4就亮了

那是乱跑。好的板我试过。跳两个数就亮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