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a770-us3 无复位的维修

楼主(2015-10-17):
GA-ma770-us3 无复位的维修
客户早些日子拿过来维修 说 有时会自动就复位了 我在公司测试了半天 可一直没问题 又叫客户拿回去了
没有半个月 客户说 一直有问题  又拿 过来了 我开机 发现没什么问题 一样可以用 用了半小时后 发现 电脑自动就重启了 马上插上测试卡 发现 复位灯 亮了 可能是复位电路有问题 因有时 正常  先测测电压
内存  桥  CPU供电  什么都正常 没发现问题  用示波哭 测了一下时钟 都正常 没办法 还是搞个图看看
发现 复位开关针 电压有时会低 看了一下图 好多管子接到reset 信号了 只能一个一个的试 我是直接一个一个的拆 发现拆了q434就正常了 q434 是 q435控制  发现q735 E电压不稳  再去测那个上拉电阻 都有2K了 不知道为什么  按理 也会没问题  换了个1K的上去  感觉电压正常了  测开关针电压也正常了  差不多给客户测试吧

因主板上没有那个二极管 图上有个  我直接还加装个二极管 双保险好些

这个是H61的
和AMD不同

网友A:
楼主能提供一份完整的复位针 reset 信号线路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提供一份完整的复位针 reset 信号线路图纸吗?

好像有一个 H61的时序图 我上传到贴子 吧。论坛有这个

网友:
电脑神探 呵呵

网友:
H61板子,没有PCI槽!

网友B:
图纸上没你说的那些Q。只有一个Q357不是你说Q735。再说Q357从图上看应该是个双二极管呀。

网友:
遇到这样的太花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上没你说的那些Q。只有一个Q357不是你说Q735。再说Q357从图上看应该是个双二极管呀。

不好意思  是打错字了 是q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