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无线不能用了,求助

楼主(2015-10-17):
一个联想的笔记本,重装系统后安装无线网卡驱动时忽然死机了,再开机发现无线网卡的灯不亮了,物理开关失灵,快捷 键也不起作用,各种安装驱动都试过了,包括从联想官网上下载。再后来,我在另一个联想本上拆下来一个无线网卡安装上去,还是不行。
重装系统也不管用
这是什么情况啊,还请各位同仁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把系统格了再试一次

网友:
装个系统不可能吧硬件搞坏的

网友:
都换了新的卡了  应该不是卡的问题了  查下开关到此的电路吧

网友:
重装系统再试装官方的驱动看看行不行

网友:
安装系统还不至于损坏硬件,要么就是机子原本就存在问题。先换个系统安装,不行就检查一下物理开关和相关线路,硬盘也要考虑一下。

网友:
进BIOS按F9 再按F10就好了

网友:
先软后硬,换系统,检查硬盘,再不行检查主板

网友:
试着强行开启 无线网卡

网友:
把无线网卡20脚用一小点电工胶布粘住,也可以用小刀切断20脚即可强制开启.

网友:
恢复BIOS默认设置,联想的一般BIOS容易引起,还不行强行打开 网卡的20引脚线挂断

网友:
把联想的电源管理驱动打上快捷键就起作用了

网友:
我也建议强制开启无线网卡试试!强制开启的方法请搜论坛

网友:
电源管理装下

网友:
强行打开试试 粘住两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