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短接没反应,接主板上正常,这是为什么

楼主(2015-10-17):
电源单独短接绿黑没反应,可是一接主板上正常,这是为什么,第一次遇到这样子的,短绿灰也没反应

网友:
没遇到过,是不是主板的接地更好才开机的

网友:
短接主板能开 接绿黑无反应是不是没插到位或是接口故障吧

网友:
楼主的电源PG 跟传统的不一样  我也碰到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是发张电接口的图片,.....

水母 大哥    回帖冠军又出来了     之前你们几个没有出来 就老是看到那个  韩国的 那男神  现在你们把他打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母 大哥    回帖冠军又出来了     之前你们几个没有出来 就老是看到那个  韩国的 那男神  现在你们把他 ...

估计你看错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电源有点怪,传张图片吧....

电源型号:银河 动力神 ATX-350P4B

网友C:
这种情况还没有遇到过,是不是没有短接到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还没有遇到过,是不是没有短接到位啊。

支持一下.....

网友D:
有些电源就是这样设计的,它没检测到pg就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电源就是这样设计的,它没检测到pg就不开机

头回听说这样的电源设计,你说的是ATX的电源吗?

网友:
有些康舒的电源就是这样,遇到过

网友:
电源不一样 没见过!

网友:
电源有点小问题,用个1K小电阻短接试试。如果能启动,检查它的开机电路。

网友:
不接主板的时候看看风扇是否微动,有的电源空载就是不启动,需要加负载,不信你的这个电源不接主板,换个汽车灯泡一样能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