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 2声警报

楼主(2015-10-17):
DELL N4010 2声警报  内存上不上多是2声警报,BIOS刷过

补充内容 (2015-10-18 11:36):
问题解决了,是声卡小板上的USB接口进液体了

网友:
楼主 外设全部干掉看看  还报不

网友:
拔电池看下

网友:
5010,4010好像都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先插拔屏线试试   ,然后显卡问题。

网友:
DELL和联想E40报警是最多的

网友:
放下电,做下桥 ,做下显卡,三板虎先上

网友:
电流多少啊?可能是通病

网友:
换内存试了没?

网友:
修好了没,求指教

网友:
复位有吗、跑码有吗测测看

网友:
是亮机报警还是不亮机报警

网友:
报警是不能准确的判断主板问题的,但是报警的问题都很简单,仔细找找吧

网友:
报两次警  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