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30,可以正常进系统,但是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5-10-17):
请有经验的大神,指点一下,可能是哪个地方造成掉电,有维修过类似此款机子的经验,也拿来分享一下,结尾还是要说一声三科游。

8176762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应该是温控保护电路工作引起的掉电。

网友B:
BIOS引起的  刷BIOS包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温控保护电路工作引起的掉电。

我今天有空的话试一下,把温控线路断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引起的  刷BIOS包好的

我已经刷过了,但是还没有试,今天试试

网友:
不定时掉电的话首先检查温控,然后看看供电滤波,最后就是信号级的了。

网友:
这个还没有遇到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