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进水维修一例

楼主(2015-10-17):
型号:联想G480
故障:进水开机无显
故障描述:机子到手时能开机上电电流到0.2-03反复的跳。

检修过程:此机客户说之前进水用了十几天了今天突然开不了了,接手后上可调电源按开机键后电流在0.2A到0.3A跳动,告知客户是主板坏了报价后让其留下电话,
          客户走后拆出主板发现确实是进水机,进水部位主要是EC部分。实图如下:

          将主板进水部位清洗干净测量各大电感未发现短路,直接上电按开机发现不触发了,打开图纸测量EC各条件发现其106脚位PBTN_OUT#没有电压,观察后发           现其脚断线,直接飞线将其连上正常触发了。实图如下:

          主板触发上电后电流和接机时一样在0.2与0.3之间跳动,此时测量各个电感发现内存供电1.5V无电压,翻开图纸查找其条件发现没有开启,PU501的第           三脚没有电压,

          追查到EC 95脚测量其电压为0V反其测量EC的6脚和14脚都有3.3V,这说明是EC本身损坏但这EC是自带程序的找不到代换,打了一下EC 95脚有480的阻值
          因该没短路,所以直接把EC 14脚和95有线直连,相连后内存供电正常产生。实图如下:

          内存供电正常后电流稍微大了一点但CPU压电未出,在图纸上围着CPU供电管理芯片测了一遍发现其条件基本正常,供电,开启都有,但用示波器打4脚5           脚无波形。实图如下:

          从上图各位可以看到CPU供电部分完好未进水,不出CPU供电的原因极大可能是EC引起的所以只能定EC了,隔天定的EC到了将EC换上后正常开机了,此机           修复,但在换EC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小插曲这里同时分享下,因这机器EC自动程序所以定过来的EC都是剪板的EC,实图如下:

         这种EC不良品很多,所以换第一个的时候出现了不触发,将其条件全部测量均为正常,但有两个信号不确定到底是不是正常所以一时间卡壳了,就这          时候来了一台联想E430,现像是不触发待机电流0.035A,直接拆开测公共点短路了所以直接秒了,装机时发现此机EC和现修的一样,呵呵,直接对着             脚位测量不解的那两信号,发现果然是不对,直接再换了一个EC这也修复,这里我说下这两个信号的正解电压省得新手们以后走弯路,一个EC的101脚         EC_LID_OUT#这个信号,这信号是EC发给南通知休眠的,但这个信号是底电位有效也就是说它底电位的时候南桥发送休眠,但个信号在待机时却为底平          电平触发后变为高电平,而我换第一个EC的时候待机这个脚位是一个3.3V的高电位。第二信号是EC的112脚的EC_ON这个信号,这个信号按时序因是按 开          机键后出来的,但这信号确是待机下就有3.3V,而我换第一个EC是待机的时候这个脚位是个底电位,所以第一个EC不触发,这里简单说明一下,老鸟飞            过,实图如下:

     发这贴耗两个半小时,各位看客们不加分你们就太残忍了。。。。

一个。 + 5 赞一个!

网友A:
学序列   足额西路

网友:
按时序来就好修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B:
真的很给力,收藏了

网友C:
楼主技术很牛逼了  加分

网友D:
G480这个带程序的EC不便宜啊

网友:
楼主技术过硬啊!

网友E:
进水机子,大多说的,EC都被腐蚀,这个见太多了,惨不忍睹!!

网友:
引用 网友D:
G480这个带程序的EC不便宜啊

2  3十块钱一个吧   我之前买过

网友F:
技术不错 但是后面的解释会不会有些乱

网友:
G480我之前在淘宝直接买一个也可以用啊

网友E:
楼主EC那块是剪的料板的EC吗?不会是飞线,接小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序列   足额西路

没看懂你说的什么哦

网友:
是的,维修对我这种人来说也就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很给力,收藏了

谢谢兄弟的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技术很牛逼了  加分

谢谢兄弟的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D:
G480这个带程序的EC不便宜啊

25一个,用了两个50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进水机子,大多说的,EC都被腐蚀,这个见太多了,惨不忍睹!!

这个还好,不算太夸张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技术不错 但是后面的解释会不会有些乱

呵呵,写着写着后 面就开始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EC那块是剪的料板的EC吗?不会是飞线,接小板吧

淘宝买来就是剪板的EC

网友E:
之前听说一些板子的EC自带程序,必须用同样机型的板子拆EC才能用,你这个不会是这种情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之前听说一些板子的EC自带程序,必须用同样机型的板子拆EC才能用,你这个不会是这种情况吧

是的,要同型号的板剪下来才能用,或者自己刷EC的程序

网友G:
这个鸟机进水就是EC出问题的多,订个EC还要40块。还有就是它的rsmrst#是触发后才为高电压,待机是低电平的。上次这个问题修死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鸟机进水就是EC出问题的多,订个EC还要40块。还有就是它的rsmrst#是触发后才为高电压,待机是低电平的 ...

兄台,这机子RSMRST#待机时确为底电平,触发后才抬高的

网友:
呵呵、必须来支持下、

网友H:
福禄克15b。老兄和我一样啊,很好用

网友:
这个EC是 可以用编程器写程序进去的

网友I:
楼主是说这块板的EC_LID_OUT#这个信号在待机时必须是低电平,才是正常的?

网友J:
剪板的要飞线吧,还是直接焊呢

网友:
嗯,这个G480 我修到过,用的EC应该是KB9012, A3,带程序的。至于你讲的那2个信号我曾经也纳闷过,很不从的维修经验啊

网友:
非常不错  非常不错

网友K:
分析得不错,所以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分析得不错,所以加分了.

谢谢兄弟支持呀

网友:
引用 网友H:
福禄克15b。老兄和我一样啊,很好用

呵呵,这表跟了我好几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是说这块板的EC_LID_OUT#这个信号在待机时必须是低电平,才是正常的?

是的,触发后至高为3.3V,之前我也以为这个信号待机时应为底所以走了些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J:
剪板的要飞线吧,还是直接焊呢

直接焊上去的,不用飞线

网友:
大神,该换神器了

网友:
我对阁下的景仰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听阁下一言,胜读十年寒窗,看古近风流人物,还数阁下! 版主手下留情,小弟是遵神旨来顶顶的。。。

网友:
各位发贴很累的,求加点分吧

网友:
看到第一张图片以为问题会复杂些,没想到只是烧了个EC,楼主运气不错!

网友L:
很不错的帖子 坏的件故障也分享了

网友:
有思路修就是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L:
很不错的帖子 坏的件故障也分享了

呵呵,兄弟帮忙加点分吧

网友:
文字表达有点绕,但还是懂了,今天分加完了,有分了在给你补吧。

网友:
意思是说订了几个芯片回来是吧,以防万一这种芯片不良是吧。

网友M:
不好意思,能不能请问下怎么判断这EC自带程序的呢?芯片上也没有贴纸啊?

网友N:
自己也可以写入程序,程序有的下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不好意思,能不能请问下怎么判断这EC自带程序的呢?芯片上也没有贴纸啊?

EC下有没挂BIOS的都是自带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自己也可以写入程序,程序有的下

兄弟会刷吗,会的话分享下吧

网友:
美女的笔记本大家都喜欢修

网友:
这种剪板的EC坏的也很多

网友O:
什么叫带程序的EC啊,求解

网友P:
引用 网友O:
什么叫带程序的EC啊,求解

EC本身是单片机,所以可以配置程序来定义它的引脚功能,程序的配置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将程序直接刷入EC的ROM里这种称为自带程序,第二种是EC通过总线来读BIOS的程序配置引脚定义,这种方式EC本身ROM里没有固定程序,可以通过更改BIOS的程序来随意定义EC的功能

网友:
技术不错 赞一个

网友:
  这个EC  剪得小板 也不可靠  遇到带程序的EC 就烦  用血汗钱在试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我正在学习中  了解时序还是很重要

网友:
进水的机子不好修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只是写的不是很顺

网友:
现在的机器难修啊

网友:
这种ec程序坏了不知道有没有人刷过

网友:
挺好的,学习力。

网友:
大神就是厉害!

网友:
不是吧!我这里买的都是一个一个的

网友:
剪板的ec运气不好的尼玛买五个五个挂的操蛋

网友:
KB9012吧?这玩意带程序难搞,而且进水又正好是在这个位置

网友:
楼主你这EC焊的也不刷一下!

网友:
进水机器最不好修了

网友:
这个进水问题有点多,我经验少遇到的基本都是短路,直接秒了,看了楼主的思路很厉害,学习了,以加分

网友:
我说楼主啊 别隐藏啊

网友:
自带程序的KBC可以刷的

网友:
哥们 你厉害 在我们这里腐蚀这么厉害就直接换主板了

网友:
进水这样 看到都没什么兴趣修了。

网友:
思路清晰 楼主很强大

网友:
这个EC很麻烦

网友:
腐蚀成这样。是我觉得还是换板好点

网友:
EC换了就好了

网友:
那是不是有程序EC就可以不需要BIOS了呢

网友:
进水机容易腐蚀断线,楼主修的很有思路

网友:
戴尔PP29L图纸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 进水的还要细心

网友:
现在买芯片买的郁闷了~~~~~楼主还好买2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EC那块是剪的料板的EC吗?不会是飞线,接小板吧
一般很多9012都是剪板的,大部分程序问题的在128脚可以看的出来。

网友:
买个不带程序的,刷上去就可以,比较实惠,不过要用RT809F编程器。

网友:
EC14脚是干嘛的

网友:
CPU管理芯片4  5  脚 又是做什么用的 ,,,

网友:
焊油多了点,另外建议以后修这类进水板子先烤板再修和处理(不是先修后烤板)区别很大哦!

网友:
真心说句楼主辛苦。很好很精彩。实例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技术很好,学习了!

网友:
图上我都圈起来了,自己看吧

网友:
这个必须 要带程序的EC 好像15

网友:
楼主辛苦了,发帖很辛苦,让大家学习了。

网友:
分析得很详细。。

网友:
楼主,学习了,非常感谢分享!

网友Q:
手上有一台G480进水   惨不忍触   前后换了30几个电阻   CPU烧了  屏线烧了 屏

网友:
引用 网友Q:
手上有一台G480进水   惨不忍触   前后换了30几个电阻   CPU烧了  屏线烧了 屏

那还修毛线呀,直接给50块把客户机子收了吧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加分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很值得借鉴。,

网友:
腐蚀的挺严重的

网友:
这水进的,学习了

网友:
不错挺牛的啊,学习的对象

网友:
维修时经过了好几关,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楼主修的挺给力的,厉害!

网友:
楼主高手信号分析得很好

网友:
进水机就得仔细修

网友R:
引用 网友P:
EC本身是单片机,所以可以配置程序来定义它的引脚功能,程序的配置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将程序直接刷入EC的RO ...

EC ON一般插适配器时,待机就有H电平,电池时需按键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R:
EC ON一般插适配器时,待机就有H电平,电池时需按键触发

是的,但这机子按时序上看这个信号却是要按了ON-OFF之后才出来的,所以当时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网友:
还是老鸟厉害,收徒弟不?不收我钱钱吧?

网友:
到底是老鸟~~就是分析 透彻  学习了

网友:
高手啊   又学习了

网友:
ec带程序的是不是要连BIOS一起换,还有貌似很多g480进水都进到ec和桥那一块

网友:
这机子还真修到过,也是进水啊

网友:
EC 带程序 比较麻烦!

网友:
lz  技术牛x   啊   向楼主学习

网友:
G480   上次我修过一台   不触发 修了好久

网友:
被水侵蚀乐斗能修复  牛

网友S:
但是有好多机器没时序图的 哎。。。我有个X220 开机不显 BIOS 刷了几个都不行 好像不跑码。。0.7左右就不动了好像不过内存。。插不插内存一样。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S:
但是有好多机器没时序图的 哎。。。我有个X220 开机不显 BIOS 刷了几个都不行 好像不跑码。。0.7左右就不动 ...

有示波器的话可以打一下LPC_FRAME#或打内存上的排阻看下有没波形,有的话就是以跑码没有就是没跑

网友:
EC的112脚的EC_ON这个信号这个信号是不是开启后极电压的,应该触发才有吧?怎么待机就有

网友: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可以传下么

网友:
真是高手,这机子换我是搞不定了!

网友:
给力,楼主技术牛

网友:
我也是膜拜了!这都能修好

网友:
楼主牛B!以后多多交流啊

网友:
上次定的这种EC上家发来也是板子剪下来的

网友:
101脚在待机时正常为低 是吗?

网友:
EC不便宜啊

网友:
g480带程序 买来的都是剪板  还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
这个见太多了,惨不忍睹

网友T:
上次看帖分没有了,今天特地来给你加分,可别说我灌水哦,呵呵

网友:
思路清晰,不过现在卖芯片的有点坑

网友:
引用 网友T:
上次看帖分没有了,今天特地来给你加分,可别说我灌水哦,呵呵

谢谢兄弟的支持

网友:
进水机毛病多,剪板芯片真的不靠谱

网友:
楼主的严禁态度值得学习

网友:
技术很嚣张什么时候才能学到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P:
EC本身是单片机,所以可以配置程序来定义它的引脚功能,程序的配置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将程序直接刷入EC的RO ...

喔,原来是这样……

网友:
真很不错楼主真细心呀

网友:
楼主技术精良呀,

网友:
惨不忍睹

网友:
ec带程序好麻烦的。谢谢大师分享。

网友:
大哥 这些信号怎么 记得住 还有啊 不同主板 芯片引脚 都不同 我又 不会英语怎么记住啊??? 今天我记住 休眠了 lid

网友:
像那些没表明步骤的时序  我看得太费劲了

网友:
太厉害了,值得学习和借鉴

网友:
这EC就是麻烦阿

网友:
EC在进水中,坏的还是非常多的,多半进水EC都发烫

网友:
牛XX 的帖子,

网友:
带程序EC不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