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

楼主(2015-10-17):
14.318的晶振怎么不见了?

梦幻、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不见了总用位置号吧,补个就好了

网友:
频率一样的晶振都可以代换的

网友A:
已解决

已经解决 谢谢大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解决 谢谢大家了

怎么解决的?是他自己跑了还是补了个上去

网友:
不是免晶振的?

网友:
楼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连修个晶振都这么神秘!

网友:
感觉LZ在发灌水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