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 ZQ8B 进系统断电通病

楼主(2015-10-17):
今天刚接一台ACER 4738 进WIN7启动就断电,开始拆开主板,测量了一下各电压,因为能显示,基本都算正常,在论坛看一看帖子,各种说发都有,不管了,先下载一个BIOS刷刷看,我的本子是ZQ8B,在论坛下了一个是ZQ9M,论坛说刷桥的BIOS 就OK,试了一下,能进系统了,一切正常,问题解决了,看来还真是通病

ACER 4738G ZQ8 U25 PCH BIOS 备份.rar

网友:
刷好BIOS 不一定是通病吧 只能说三板斧

网友:
刷BIOS好的话 成本好低

网友:
这个机器BIOS还真是通病

网友:
这个通病真是送钱的!

网友:
我就知道显卡掉电是通病

网友:
会坏bios的都是通病

网友:
BIOS能亮机也会出问题吗!

网友:
bios是怎么丢失的呢

网友:
这款器刷BIOS还要看风扇的控制如何,不然过热会掉电

网友:
4738掉电不一定是BIOS 的问题  这台机器病挺多的  BIOS 的问题比较少

网友:
楼主又捡钱了吧,爽吧

网友:
不能算通病吧   现在好多都是这样的    刷BIOS 就好

网友:
我也是这样的问题
我试试

网友(2017-02-20):
修到过这机器这个问题还真是通病来的

网友:
主要是你遇到过几台

网友:
会不会是大电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