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G美格液晶19左右 按开关没反应,断电屏幕晃一下,请问怎么判断故障

楼主(2015-10-17):
怎么判断故障在那,怎么个维修方法

网友:
查查驱动板吧,还有程序也有可能

网友:
这个我觉得和灯管有关,抖动...也可能和驱动板有关

网友:
按开关都没反应那就先从电源查起

网友:
晃一下  没图  电压都不量  怎样判断。

网友:
检查灯管 高压吧板显示器指示灯正常吗

网友:
检查灯管 高压

网友:
拆开看看电容报了没

网友:
换个灯管,不行就是驱动板了

网友:
灯管保护了吧,如果断电时候晃一下的话

网友:
先查供电吧

网友:
这个你首先看 电源板有没有电啊 有电的话 就换驱动板试一下

网友:
也许楼主是第一次修显示器,能不能拆开都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