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没CPU供电 断开24脚电阻有电压

楼主(2015-10-17):
G470 没CPU供电  VRON 来了   断开24脚电阻有电压  接上又没电压了    H_CPUPWRGD  有1.0V  去CPU 的  南桥换过 BIOS 刷过  还是不出CPU 电压

网友:
SVID  4  5  6 脚 100多欧

网友A:
这机器的通病 换EC就好了

网友:
条件肯定还有缺失的,不能有漏网之鱼

网友:
那就查芯片工作条件啊,仔细点

网友:
那个H_CPUPWRGD应该是1.05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的通病 换EC就好了

通病 ?你确实这个换EC能好 还是修过很多  期待楼主验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通病 ?你确实这个换EC能好 还是修过很多  期待楼主验证

换EC没用  忽悠人的 我刚换了

网友:
那说明CPU供电芯片是好的。 查SVID 有没有波形

网友:
弱弱的问句CPU换了没呢?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你说的这个  H_CPUPWRGD信号怎么找不到

网友:
这个还是应该查芯片工作条件吧

网友:
换桥了吗,要是换了看一下U6有没有复位啊,

网友:
是不是反馈出问题 了?用示波器打一下电感看看有没有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EC没用  忽悠人的 我刚换了

楼主真是病急乱投医啊!

网友:
去掉24PIN proc电阻出电压不代表CPU电源管理芯片一定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真是病急乱投医啊!

你个逗比   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病 ?你确实这个换EC能好 还是修过很多  期待楼主验证

H_CPUPWRGD无电压在查南桥什么条件,25M晶振有波形了,南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