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TB 的移动硬盘怎样合理分区

楼主(2015-10-17):
这硬盘热插拔进电脑不读,只能先插上重启电脑才可以认到,重启进PE也可以认到,这个该咋办啊

网友:
分区是GUID好还是MBR好啊

网友A:
电流不够吧,这个分区是随便自己的,mbr的分区兼容性更好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流不够吧,这个分区是随便自己的,mbr的分区兼容性更好一点

电脑的U口电流不够么,用的都是3.0 的还不够啊,换个机子也这样,这盘冲映射坏的多SMART坏,是不是快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脑的U口电流不够么,用的都是3.0 的还不够啊,换个机子也这样,这盘冲映射坏的多SMART坏,是不是快不行 ...

重映射多就是盘要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映射多就是盘要不行了

就怕这个,一直不会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怕这个,一直不会弄

这种情况要做sf的,要改板做,有些牌子做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要做sf的,要改板做,有些牌子做不了

意思就是废了呗,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意思就是废了呗,哎

什么牌子的呀,wd的牌子我可以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子的呀,wd的牌子我可以修

就是WD的移动硬盘2TB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WD的移动硬盘2TB的

2.5的还是3.5的?这些不难修的,不过如果有头坏,容量可能会变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5的还是3.5的?这些不难修的,不过如果有头坏,容量可能会变小了

用什么软件修啊,教我下,容量变小没关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软件修啊,教我下,容量变小没关系的

pc3000exp之类的都可以呀,价格不贵,不带de才5w好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c3000exp之类的都可以呀,价格不贵,不带de才5w好像

晕,5W,我一年的房租才一万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晕,5W,我一年的房租才一万多

有工具也修不好它....非专业的搞它成本 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工具也修不好它....非专业的搞它成本 太高了...

好吧垫桌子吧

网友:
太浪费了,付费我可以帮你修...

网友C:
肯定不能MBR了,这个盘有问题,还是先解决好在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不能MBR了,这个盘有问题,还是先解决好在说

就这么用了,开机前就把硬盘装上,这么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