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枪怎么样用

楼主(2015-10-17):
刚入道,不知道风枪用法,希望大侠指导

网友:
拿个费板子先练练不就OK了。。。

网友:
怕吹坏芯片或板子温度和风可以先调小一些。。。

网友:
qfn的芯片焊接需要些技巧,一般原件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非常感谢,啥牌子风枪好

网友A:
《主板维修不是事儿》楼主应该买一本看看!

网友B:
论坛中有专门的焊接视频,你看一看.....

网友:
有铅的温度低点,无铅的高点
加焊宝上去吹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中有专门的焊接视频,你看一看.....

非常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只要你不把风枪对着你自己吹就行了  慢慢练

网友C:
温度搞到350-400之间,风力根据芯片大小定,各种吹吧,慢慢就熟练了

网友D:
新人问一下,握风枪是用左手还是右手?
还有那个视频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温度搞到350-400之间,风力根据芯片大小定,各种吹吧,慢慢就熟练了

靠个人习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人问一下,握风枪是用左手还是右手?
还有那个视频在哪?

我左右手都練過都可以,只要練熟就好了

网友:
风枪就一个风速和热量,多拿料版练习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维修不是事儿》楼主应该买一本看看!

我来晚了,这书已经下架了,等下一次机会吧。

网友:
顿时敢脚 楼主的 水好大

网友:
建议先看一下迅维的视频教程吧,里面有风枪的使用方法呀,都是挺实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维修不是事儿》楼主应该买一本看看!

是电子书吗

网友(2015-11-21):
在哪可以看到这个“主板维修不是事儿”

网友:
先补习下 有视频教程可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