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BLEDMB8E0 开机显示2秒钟自动关机

楼主(2015-10-17):
如题东芝DABLEDMB8E0 开机显示2秒钟自动关机,再按开机键不能出发,必须把电源才能再次开机,谁修过,有通病不

网友:
通病 你的是独立还集成   的  INTEL 还是AMD    014的显卡的话 家焊背面显存 刷 BIOS  换板   三板斧维修 就这样了

网友:
3 5v短路后级短路造成的

网友:
开机能显示2秒钟的话,建议先刷个BIOS,不行再查硬件。硬件方面看看温控电路。

网友:
楼主搞定了没?我今天也接一台这样的

网友:
找到问题,电源的检查有问题,原来是2.01V的,我的现在只有1.6V了,后来发现的,吧电压调到28V就不关机了,才找到此问题

网友:
充电芯片的电源检测信号出问题

网友:
这个是通病,显卡上的一个电容,是对着三角形的第一个电容,我之前修过的

网友:
这个机器  显卡爱坏吗  电流0.85A不动 ,所有电压都出来了 ,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那就修不触发啊

网友:
楼主28V,这台机器的电压这么高的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