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么 24K纯小白又来求助了 谢谢大家~~~·

楼主(2015-10-17):
  前辈们 高手们 我又厚颜无耻的来求助了  ~~~~

G480 客户说开了一个晚上没关机  早上起来就开不了了   取下电池 插万能电源   待机0.14   然后掉成0.00电压20V 瞬间掉到19.7v

前面的一部分图纸  其中

PL201  PF201上面只有0.41V的电压  摸了下主板上没有烫手的东西

问下前辈们 是短路了么 要如何查    ?

说明一下  没修过本本 大家见谅  不懂时序    正在向广大前辈师兄弟学习中  望不吝赐教   先拜谢了~~~~~~~~

补充内容 (2015-10-18 22:34):
谢谢大家  在大家的帮助下终于修好了  故障点是RT8205 B+ 这一路有短路  后面回复中有图纸  附美女图片一张 答谢各位大神 ~~~~~~~~~

网友:
PL201  PF201不上电池 有点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先测公共点B+有无,查下点火回路吧

网友:
系统供电啊  按时序查电压EC啊

网友A:
我觉得查点火回路,慢慢查仁宝点火回路。查下PACIN,ACOFF,ACON。

网友:
我感觉公共点有了,应该是后面有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查点火回路,慢慢查仁宝点火回路。查下PACIN,ACOFF,ACON。

老师你好

测试 PQ302没有导通  4角为19v 应该是低电压导通是不是啊

请问这里的几个条件 需要全部满足么  还有 ACON 怎么图纸上找不到来源     不好意思  小白  让您受累了~~

是不是 ACoff 为低  保证 PQ311截止 上面的ACON 和另外一个为高  导通PQ3078 然后拉低4脚的电压对么?

网友:
恩,只有条件满足,才会使PQ307导通分压拉低PQ302的4脚G极电压。查这几个条件吧。祝你成功。呵呵,其实我也小白,互相学习指教。只是上次我也遇到了

网友:
在百度查下仁宝点火回路你就清楚,加油

网友:
啥啊都不懂,怎么修?

网友:
不是有笔记本不是事么,一边学一边修...

网友:
保护隔离问题

网友:
电流拉低应该是后级短路了

网友:
估计应该是COMPAL的点火回路问题啊

网友B:
先查下公共点的对地阻值 吧 因为你基础不是很懂 所以好多的术语你都不明白 建议查下
或者有机会报名下迅维的远程培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查下公共点的对地阻值 吧 因为你基础不是很懂 所以好多的术语你都不明白 建议查下
或者有机会报名下迅 ...

版主大大你好  最近是有报个远程的想法  笔记本就买了本书  听饼哥讲了几课(书里附光碟) 还没听完    请问PL301阻值只有4

BQ24727RGRR_ 拆了  周围电容也拆的差不多了 还是短的  下一步该查哪些地方  ?

网友D:
我能问问你的积分怎么来的吗?还有你说的太少了,帮不上。还是送修吧。

网友:
看了楼主发的那些主题贴,我突然明白了 !现在开维修店只需一台电脑加一根网线,劳工---论坛里有免费的,向水哥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能问问你的积分怎么来的吗?还有你说的太少了,帮不上。还是送修吧。

呵呵 我的分 天天签到   主板和显示器版块回答问题啊      一般不水帖 我的帖子比你还少    我就是想自己学习下  向大家学习下修下本子   希望大家帮忙

网友E:
我有块板子无独显单内存槽修过150要不?要不我们免费对换?

网友:
我同样有一个这种故障的,希望你搞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有块板子无独显单内存槽修过150要不?要不我们免费对换?

同学 你说笑了  首先  客户不会同意的  即使客户同意了  我也不能同意啊  你说是不是啊 我这个板子  在高手那里就是秒杀的节奏啊  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学 你说笑了  首先  客户不会同意的  即使客户同意了  我也不能同意啊  你说是不是啊 我这个板子  在高 ...

那你就秒一个

网友:
查公共点,三五伏待机

网友:
查信号。看是否有断线!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的,你先查查短路的把

网友:
我看是24纯镀金小白

网友:
送修吧,这样实在不好帮

网友F:
公共点没电压吧。。

网友:
这种故障 因该很好弄  楼主 静下心来  慢慢弄  祝你成功

网友:
公共点电压正常吗?

网友G:
应该是B+短路,烧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B+短路,烧机。

谢谢你的回答 请问是在PL301上面加几V 的电压合适  ?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公共点没电压吧。。

是的  哥   OV 对地4欧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的回答 请问是在PL301上面加几V 的电压合适  ?

一般限压3V左右。

网友C:
你好     刚才烧了一下 电压3V 电流一下子蹿杭来4.5A 立马拔掉了  搞的我一身冷汗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你好     刚才烧了一下 电压3V 电流一下子蹿杭来4.5A 立马拔掉了  搞的我一身冷汗

要限流的,刚开始限制1A就可以。如果发热点不明显可以适当增加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限流的,刚开始限制1A就可以。如果发热点不明显可以适当增加电流。

不要惊慌,公共点短路就是大电流,只不过有点火回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大大你好  最近是有报个远程的想法  笔记本就买了本书  听饼哥讲了几课(书里附光碟) 还没听完     ...

嗯 多学习下基本知识这些就好修了  你测量的阻值偏低 看下图纸都到什么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