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52蛋疼的维修

楼主(2015-10-17):
版号: DA0ZQAMB6C0
机器:宏基4552
接客户一板子从黑龙江发过来 经过他反复折腾成这样  说缕烧CPU上管。最后把PQ52也烧了。  。 此机是进水机器。腐蚀有点严重。 拿到板子惨不忍睹。 清洗掉所有的焊油  去掉CPU供电所有的上下管 电感 芯片。清洗干净。 开始焊接芯片。 结果成这样  慢慢飞线吧。 飞好之后上电0.168不走。 查芯片48脚没有19V     47脚没有5V 。 故障为48脚的0欧电阻有一边腐蚀断开。  47脚10欧电阻变质为8M左右。 飞好线  换好电阻。将芯片断线的引脚飞好。。  开始找PQ52芯片  AO4932。不料找了估计有100多片板子没找到。   。。。蛋疼 。。只好发顺丰快递了 隔天芯片到了装上   上电之后电流到1.06 不跑码   有SMBUS。   刷个BIOS之后 跑马到1.6  大小写能切换 不亮机。  一看充电接口旁边的上下管被拆了。客户说 还以为是充电上下管就拆来上在之前老是烧CPU供电上管去了。 我打开图纸看才知道  不是充电上下管。 原来是显卡供电的上下管。 拿到料板找一对管子补上。完美亮机。    。到此维修结束。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难在焊接QFN芯片飞线。 望大家不要喷口水。

网友:
看你这图片,几乎满板都是焊膏,黏糊糊的,真是……我有个同事也是,他修过的板子都是这样,焊地线,他就喜欢焊到螺丝孔上,还有那种8个脚的场管他非要把D,S极分别给连上锡,感觉会接触不良似的,还有做BGA,焊膏弄的满板都是,特别是他修不好的给我,看着板子,我就有头痛……

网友:
恩    那客户线飞得也不错   还懂得借管子   不错不错  有前途

网友:
安总,这都能被你修好,高手中的高高手,

网友:
鼓励原创 技术贴

网友:
老板手工可以  这样的 都飞好     还要 料板太强悍了   疑点大神 牛

网友:
希望看到你QFN补焊盘的技术

网友:
不知道上家技术会这样,这也修不出来,焊盘也搞成这样,料板够多,后备资源充足

网友:
这客户太神了!!!!!还会问显卡借管!!!

网友:
我的神啊,都成这样了还能修好,厉害,每次遇见掉电的,就不搞了,
你这个不仅仅掉点,还少件,还能修好,技术一流!!

网友:
有时候找到故障点,难在焊接啊

网友:
看了cpu供电芯片脚掉的有点厉害,二修机,故障点还真不少啊,能修好可见楼主功力不一般啊

网友:
QFN芯片的飞线技术是一流的哦,有什么技巧吗,我老是飞不好,飞一根都很费力哦,楼主飞了靠在一起的几根,是怎么飞线的,是先固定线还是先焊芯片再飞线哦,可以指点一下吗,我确实很想好好学学如何飞线哦!

网友:
这补线的节奏        要是我这么多  都不补了

网友:
QFn飞线手工要求很高

网友:
这个飞线技术,一流,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板子,本来都不想修了,看到你de飞线技术,我又想去挑战一下

网友:
先焊芯片再补线很难啊,楼主怎么做到的,我一般先把线补好,再上绿油,再焊芯片,不过这种掉脚芯片比较多的的修成功过的很少

网友:
查缺补漏的功夫一流,果断加分鼓励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