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主板晶振的好坏?

楼主(2015-10-17):
请教一下,如何判断这个晶振好坏? 要上电以后测量电压吗? 目前只有万用表,没有示波器

手头上有一个板子,一片Intel 的 Picket Post  Xeon® C3500/C5500 and 3420 双路CPU 主板不能开机了。

SLP_S5# 这个信号一直有效。无法转为高电平。其他电压等看起来都是正常的; CPU 发热,看起来好象在跑的。
POST code 一点都没跑。 晶振量了,是有电压差的, 1脚 0.23v, 4脚0.5V。 另外,按下 reset 键,板子reset 是有效的。 按power button 板子也是有反映的。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POST code 一点都不跑。 SLP_S5 一直都是低电平。

应该哪里入手呢?

补充内容 (2015-10-18 20:19):
各位有什么建议呢,这个问题从哪里入手呢。 目前板上的电压都是正常的。 要不晶振?是否因为BIOS 坏了? PCH 的SLP_S5# 无法转为高电平。。

补充内容 (2015-10-18 20:20):
SLP_S5 触发的条件谁能分享一下哈。

网友A:
用示波器测,或者替换法,或者电压差发综合判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测,或者替换法,或者电压差发综合判断

我觉得电压差不准,只有示波器最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电压差不准,只有示波器最准

电压差方便啊,测供电顺手就测了,示波器还要调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测,或者替换法,或者电压差发综合判断

开机量了一下,1,4脚电压 ( 红笔1 黑笔4) 电压有0.5 ; (黑笔1, 红笔4)电压 0.1
就是这个应该是好的?
如果不接电源 (不接ATX), 无电压。

现在手上没的备件换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电压差不准,只有示波器最准

示波器探头搞丢了。 现在没得用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探头搞丢了。 现在没得用里。

那就找个好主板换下晶振了,协震电容一起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就找个好主板换下晶振了,协震电容一起换

开机量了一下,1,4脚电压 ( 红笔1 黑笔4) 电压有0.5 ; (黑笔1, 红笔4)电压 0.1
就是这个应该是好的?
如果不接电源 (不接ATX), 无电压。
要不就看来要来换个试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开机量了一下,1,4脚电压 ( 红笔1 黑笔4) 电压有0.5 ; (黑笔1, 红笔4)电压 0.1
就是这个应该是好 ...

你量错了,黑表接地,红表量一脚,和四脚,看两脚电压差,如果1和4脚电压相等就是晶振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量错了,黑表接地,红表量一脚,和四脚,看两脚电压差,如果1和4脚电压相等就是晶振坏了

哦,开机量的对吧。 以前听人说直接量1,4脚, 有说开机量,有说通电量。我这一小白,没整明白呀。 今天捡个板子来练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开机量的对吧。 以前听人说直接量1,4脚, 有说开机量,有说通电量。我这一小白,没整明白呀。 今天 ...

一般我是用替换法的,电压法有时不靠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量错了,黑表接地,红表量一脚,和四脚,看两脚电压差,如果1和4脚电压相等就是晶振坏了

不接ATX 的情况下,1脚0.23V, 4脚 0.5V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接ATX 的情况下,1脚0.23V, 4脚 0.5V .

说明没坏,不用换

网友:
用示波器才是最准确的,没有示波器只能代换了

网友C:
刚刚用同样的办法,测试那个14.318 的晶振,开机测试的。两个脚的电压几乎完全一样的。补充一下,一个脚是1.457 V 另外一个1.450V.

网友:
可以用万用表看下两脚的压差、但是不准确、如果有设备的话示波器一打就知道啦。!

网友:
感觉压差不准

网友:
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测晶振两脚,有压差,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刚刚用同样的办法,测试那个14.318 的晶振,开机测试的。两个脚的电压几乎完全一样的。补充一下,一个脚 ...

既然压差一般不准确的话,还是舍弃这方法,直接用替换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既然压差一般不准确的话,还是舍弃这方法,直接用替换法!

有时为了偷懒就用压差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为了偷懒就用压差法

呵呵,能懒就懒一下。争取先不要动板子,量一遍,实在没办法就换着试了。

网友:
我也沒有示波器,想知道怎麼測..
聽說用萬用電表可以,但較不準確

网友:
电压  阻值  要不然就示波器

网友:
有电压也不一定有波形  要用示波器确认一下

网友:
有条件就用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