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56VM待机0.045A,不触发故障

楼主(2015-10-17):
板号:N56VM   2.3
拆开笔记本电脑,观察主板上EC、BIOS、南桥有动过的痕迹。看来又一个二修机
用万用表打主板上关键测试点,对地阻值都正常。说明没有明显短路的地方。由于在别的地方修过,先要检查动过的地方,
EC没有连锡,桥也没短路。既然在静态下没有发现问题,那就动态吧,接上可调电源0.045A,按开关无任何反应
测主板上3V5V电感,发现5V电感上只有1.33V(明显偏低)。

由于刚才已经测过电感的阻值,是正常的。(排除电感短路引起的输出电压偏低)。 查芯片反馈电路,找到那两个电阻,测试阻值正常

在这里陷入了沉思当中,看看BIOS(尼玛25Q16BV怎么是2M的,原本是8M的啊)被上家换了。从料板上拆了一个8M的BIOS,刷入程序换上去。待机变成0.004A,这时再测3V5V电感,5V电感上有5.14V了,3V电感没电(也许开机后才有,先不管)。按下开关,电流上到0.028A停止了(看来故障多多啊)
测3V电感电压已经出来了(标准的3.33V),看电流有触发动作,说明EC条件基本满足。测桥的待机条件,当测到SRTCRST#信号,发现电阻一端有3.3V,另一端只有0.45V(正常3.3V)
jie

R2003阻值正常,无短路,拆掉旁边的电容,恢复正常3.3V了。在这里大家要注意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直接换掉电容可以用,但一般只能用20多天,就会返修。电容、电阻全换掉,不会返修但用不久也会出现这个问题。我直接从R2003的3.3V一端飞线到电阻的另一端,开机测试一切正常。这样之前做过一次,没有出现此现象。再次开机,电流只上到0.8A停止了。没有跳变(这个电流,不会亮的)。继续修,用表一量,集显供电没出。果断拆掉BIOS电池,再装上。按下开关,电流一下子上到1A,连续往上跳,这是亮机的节奏,接屏已经显示。

网友:
LZ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 (集显供电没出。果断拆掉BIOS电池  是放电的意思么

网友:
楼主,这机器修的很有条理啊,牛。这个机子我到修过,是内接灰屏。

网友:
还好没做太多手脚,

网友:
原来是被上家动手脚的机器,楼主真厉害啊!搞定了。

网友:
这个可能是上家修不出来了,所以才在BIOS芯片上做手脚。

网友:
在吧朋友问问这机子的EC是什么型号呀,别人拆了不知,谢谢

网友:
请问楼主r2003在哪里 我找不到

网友:
我是小白不好意思 请问你能说清楚一点嘛

网友:
还好还好!!估计人家修好了!!客户不修了!!这种可能性

网友(2019-07-30):
遇到过,进水,应该是好的。拿到我这里不触发就bios动过,刷bios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