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80主板开机不亮,怪病

楼主(2015-10-17):
一台DELL OPTIPLEX 380台式G41主板,开机不亮,诊断卡显示00.

示波器测PCI-E时钟,复位正常,测内存排阻无波,换内存,刷BIOS均无果。

试拆除外设,先拆声卡芯片

开机测内存排阻波形出现,赶紧接显示器,已经点亮。

可是诊断卡还是显示00.(这种品牌主板可以原谅)

因客户最先的要求是换板,所以想再做故障还原。

重新装上原来芯片开机,显示还是一样正常。

唉......什么玩意?连续两天碰到怪毛病,我也真是醉了!

网友:
这芯片不会虚焊的吧,又不怎么高温

网友:
应该是虚焊了,拆下来焊上去又好了

网友:
有些机器是不跑卡的虽说是G41,被蒙蔽了吧

网友:
声卡还原一样能点亮?

网友:
感觉可能虚焊,像这样的问题一般取下后都是再找芯片,以后看来有必要再焊上去试一下,节约成本!

网友A:
奇怪  这机器用诊断卡是不跑码的    但可以亮  你的  跑了   一般先拆网卡  还有先拆声卡的?

txj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奇怪  这机器用诊断卡是不跑码的    但可以亮  你的  跑了   一般先拆网卡  还有先拆声卡的?

这机子在一不允许接任何网线的单位中使用,所以我先拆声卡。

网友:
哥们 问题和你一样 顶你

网友:
DELL应该看前面灯的跳法.

网友:
现在发现DELL380主要分二种故障
第一种:亮黄灯.有CPU电压.不稳定的,要修PG电路.
第二种:亮黄灯,没有U电压,绿线已被拉低,不出3.3 5 12V,去掉12V的4P头,出电压3.3 5 12V. 这种毛病很难修.